西门子变频器维修F7802故障案例分析

楼主(2019-06-18):
钢铁厂转炉使用的是西门子S120变频器,但是在投入生产变频器的进线断路器偶尔发生跳电现象。检查变频器的整流器正常,但逆变器报F7802报警即整流或驱动单元未准备好故障,经变频器维修故障复位后又可启动运行。查看S120变频器维修说明书中关于F7802故障的解释为“整流单元或者驱动单元在内部接通指令后没有回馈就绪所引起的故障”相矛盾。http://www.cncswx.com
我们还是决定对西门子S120变频器维修说明书中关于此类故障给出的具体原因进行逐条分析:①是变频器功率单元监控时间短,查询变频器该参数原设置为6s,将变频器维修参数延长至最大值60s后,但故障依然会发生;②变频器内部直流母线电压不存在,但实际变频器维修检测电压根显示正常;③变频器内部驱动组件硬件故障,这显然与故障复位又可以继续运行的结果相矛盾;④变频器输入电压设置错误,事实变频器参数为560V完全符合变频器技术标准。

根据西门子S120变频器抱闸控制逻辑进行维修检测,该信号逻辑结果是变频器OFF1正常停机期间,电机的转速实际值低于转速阈值20r/min,并且该情况持续超出了监控时间,变频器会自动判定为停机,该过程称之为停机识别。因此,当上位机PLC停机命令先于停机识别有效时,变频器则由运行状态回到准备运行状态,属正常停机过程;否则,变频器触发OFF信号出现保护性停机故障。
按照上述西门子变频器维修理论结果,将电机转速实际值低于转速阈值的过滤时间P1228参数修改为1.5s后,从而解决了钢铁厂转炉倾动西门子S120变频器所发生的F7802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