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精浦机电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试用报告

楼主(2019-06-18):
精浦绝对编码器试用报告

1 开箱

出差回来后,收到了精浦公司发的编码器欣喜万分,迫不及待的拆开试用,编码器包装良好,而且采用的上顺丰快递,内含塑料保护膜,防止运输过程中损坏。编码器全家福如下图:

拆开包装后,惊喜不断,可以从很多细节上看出来厂家为了这次试用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很用心。举例说明:

1 顺丰快递,内有塑料保护膜,保证运输快速、安全。

2 配套器件齐全,专门一个配件盒,里面还有24V电源、usb转485适配器,快速线缆连接端子,编码器使用说明书及软件,usb适配器驱动及使用说明书,不仅如此,厂家还将需要的线缆也直接连接好了,厂家的用心,处处都能感觉到。

3 编码器上明确标示出无电池 无韦根,说明此编码器是真绝对值编码器,采用机械齿轮的形式,不是伪绝对值编码器。

2 试用

2.1 安装驱动

将随机光盘资料考入电脑,找到UT-451 820 860 861 890 2003系列文件夹,安装设备驱动。我的电脑是win7 64位操作系统,将usb线连接到电脑,通过设备管理器找到设备,进行驱动安装,将驱动目录选择驱动win xp server 2008 2012 2016 Vista 7 8 8.1 10 32-64bit文件夹,操作系统自动安装驱动程序。

2.2 连接硬件

详细阅读编码器使用说明书,编码器参数如下图所示:

说明书还是比较详细的列出了编码器的参数,接线说明,机械尺寸,通信协议说明及注意事项。此款编码器支持4-20mA485通信同时输出,485通信协议支持485自由协议和485 modbus rtu协议,协议内容清晰。

按要求连接好硬件,连接后如下图所示,首次连接采用编程方式连接,接线如下图所示,启动GMX60R14E10RDB.exe程序,选择com口,我的设备是com3口,点击自动查找编码器地址,显示编码器地址为1,其他选项保持默认,点击ok按钮,进入主界面,进入主机面,点击读取当前参数,读取到当前设置参数,点击监视内部当前值,可以实时显示编码器当前位置和速度,如下图所示

功能很多,可以根据需要配置,但不知道为什么,长度模式下位置和速度值显示正常,如图中所示:编码器旋转一圈,位置值为4082,(编码器一圈为4096),但是切换成角度模式,显示的角度值是40.83度,实际应该是360度。感觉是位置值直接除了100就是角度值,角度值显示有误,最后也没找到修改正确的方法,然后就是感觉自带的软件,使用起来不方便。为了测试编码器可靠性,自己采用LabVIEW重新编写程序如图:

自己重新写的程序可以对编码器的数据进行记录,用于后续分析,通过分析编码器的稳定性很好,连续运行3个小时,数据稳定性很好,最大跳动量为1

3 总结

精浦绝对值编码器,整体功能齐全,简单易用,个人感觉一般编码器信号采用4-20mA应用的,大都是对精度不高,且成本要求较低的简单使用场合,采用485通信输出应用的,一般是精度要求较高,且稳定性和可靠性要求较高的场合,一般2者同时用的场合不多,但是2者同时存在确实有其方便性,如可以同时接入2路输出,一路用于准确定位,一路用于辅助定位;同时在出现故障时,可以快速通过检测另一路信号来判断编码器的好坏。总体感觉还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价格怎么样,如果价格也是适中的话,相信技术人员还是非常乐意使用的。

网友A:
图片没传成功吧,看不见

楼主:
图片终于上传成功了

网友B:
回复内容:顶你一下

引用 楼主:
图片终于上传成功了

网友C:
“如图中所示:编码器旋转一圈,位置值为4082,(编码器一圈为4096),但是切换成角度模式,显示的角度值是40.83度,实际应该是360度。感觉是位置值直接除了100就是角度值,角度值显示有误,最后也没找到修改正确的方法,然后就是感觉自带的软件,使用起来不方便。”

在试用中发现了问题,如实写出来,非常好,给个点赞!

网友D:
试用报告写的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E:
试用并写报告有奖吗?

网友F(2019-07-22):
有了modbus通讯,其实角度、速度 和位置数据均能同时输出给PLC或上位机,但是配置软件里都是单项选择,我觉的没必要。编码器只要内置运算能力足够,完全可以做到同时输出所有计算数据,包括变换单位后的长度或角度数据

网友C(2019-09-12):
中秋节快乐!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图片终于上传成功了

恭喜您获得本次上海精浦机电绝对值多圈编码器试用贴的一等奖,稍后市场部微信会联系您

网友G:
 这是一个25位的机械式绝对值多圈编码器,机械齿轮箱式真绝对值编码。每圈8192,共4096圈量程。

这是一个2008年的中国人自主发明专利(全球公开)的智能多功能型编码器,当时就已经有“智能”型了。
这个编码器的物理输出具有两路输出信号:一路RS485数字量物理接口,一路4--20mA模拟量接口。

这个智能型编码器附送一套设置软件Easypro,可以设置量程、零点、方向,地址、波特率,更重要的是有多个智能化功能:

一,RS485信号输出可以有三种格式选用

1,modbus RTU信号,可以连接所有PLC的Rs485通讯口,打破了过去进口编码器欧系日系门户派别之争。一般可以做自动化绝对值定位,也可以做伺服控制的永久参考点编码器,相当于有N个参考点,随时调用,无需找零。

2,Rs485主动广播模式,8mS刷新周期,点对点快速,是比modbus更快的方式,不怕干扰的傻瓜式不停往外发送数据。缺点是一个通讯口只能连一个编码器,编码器做主站

3,RS485主动广播模式,2mS刷新周期,点对点快速,是给专用设备应用准备的。

二,4--20mA信号,也有三种功能可选:

1,往返运动的绝对值位置控制,量程与零点可以用软件设置,1圈一直到4096圈。

2。转速模式,4--20mA代表速度输出,转速量程可以用软件设置。

3,检查模式,大于4 mA代表编码器已通电正常工作,大于4mA,而且还有变化的,代表编码器的轴在转。

也就是说,编码器智能型功能有双重输出,六个功能。十一年前的中国人发明专利。

也有用户问,当只使用数字信号时,模拟量信号是不是没用了,浪费了?
没有,4--20mA信号可以作为现场调试与检修的检查口。这个是电工熟悉的信号,一个万用表就可以量测,在现场调试以及今后的维护检查中,非常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