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接地线的基本要求

楼主(2019-06-18):
1. 接地装置的接触面均须光洁平贴,保证良好接触,并应有防止松动和生锈的措施。
2. 电流互感器的次级线圈应单独可靠接地。
3. 带有金属外壳的元件必须接地。
4. 具有铰链的金属面板上安装电器元件时,面板与金属箱体之间应设置安全跨 接线。
5. 在盖板、门、遮板和类似部件上面,如果没有安装电器设备,通常的金属螺 钉连接和金属铰链连接被认为足以保证电路的连续性。
6. 集控台构架上应设有不小于 2mm×15mm的接地铜排, 并应有明显的接地标志。
7. 配电板每屏都应有可靠接地装置,装有电器元件的面板与构架之间,以及构 架与底座之间, 应可靠接地。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次极绕组应单独可靠接 地, 接地处应设有耐久的接地标记; 保护接地不应与工作接地共用接地线和接地 螺钉。
8. 电器设备平时不带电而在发生故障的情况下易于带电的裸露金属部分应予以接地,但由一个用电设备的专用安全隔离变压器供电,且电压不超过 250V 的设 备可不设接地线。

9. 盘、柜、台、箱的接地应牢固良好。装有电器的可开启的门,应以裸铜软线 与接地的金属构架可靠地连接。
10. 盘上装有装置性设备或其他有接地要求的电器,其外壳应可靠接地。
11. 保护及工作接地的接地接线柱螺纹的直径应不小于 6mm 。 专用接地接线柱或 接地板的导电能力, 至少应相当于专用接地导体的导电能力, 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
12. 在接地的导体上,不应设置熔断器以及与绝缘极不相联动的开关。
13. 工作电压超过 50V ,装有电气元件的活动面板,构架应可靠接地。
14. 利用船体作回路的工作接地导体的型号和截面积应与绝缘敷设的那一极 (或相) 的导线相同,不得使用裸线。
15. 所有接地装置的紧固应牢靠,并均应设有弹簧垫圈或锁紧螺母,以防松动。
16. 接地装置紧固后,应随即在接触面的四周涂以防锈漆,以防锈蚀。
17. 金属软管不能用作保护导体。
18. 用于连接外部保护导体的端子和电缆套的端子应是裸露的,如无其他规定, 应适于连接铜导体。
19. PEN 导线的截面积应按中性导线 (N)一样的方式确定, 最小截面积应是 10mm2。
20. 二次回路接地应设专用螺栓。
21. 柜内自制铜排上的螺丝最小螺纹直径为 6mm 。
22. 接地铜牌上的端子允许多根导线共用一接地螺丝, 但导线必须使用标准铜接 头进行处理,且拧接紧密。
23. 柜内所有需接地元件的接地柱要单独用接地线接到接地体。 元件间的接地线 不得采用跨接方式连接。
24. 主触头在断开位置时,同极的进线端及出线端之间进行绝缘测量。
25. 主触头在闭合位置时, 不同极的带电部件之间、 触头与线圈之间以及主电路 与同它不直接连接的控制和辅助电路(包括线圈)之间进行绝缘测量。
26. 主电路、控制电路、辅助电路等带电部件与金属支架之间进行绝缘测量。
27. 在标准大气条件下,配电板对地的冷态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1M Ω。
28. 测回路的绝缘电阻时检查电板内有无不能承受实验电压的元件,如某些仪 表、半导体器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