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接地缺点有哪些

楼主(2019-06-18):
重复接地是指将零线的一处或多处通过接地装置与大地再次连接。它是保护接零系统中经常使用的一种防止触电的技术措施。它的安全作用一般有5点:

    1)减轻了PE线或PEN线意外断线或接触不良时接零设备上电击的危险性

    2)减轻PEN线断线时负载中性点漂移

    3)进一步降低故障持续时间内意外带电设备的对地电压

    4)缩短漏电故障持续时间

    5)改善了架空线路防雷性能

但是如果进一步分析重复接地系统的保护作用,就会发现它在TN—C系统(即现今普遍使用的中性线与保护线合一的系统)中也存在以下3个方面的潜在危险。

    1、重复接地的存在有可能隐藏零干线断线故障的发生。单相用电设备通过重复接地构成新的电气回路而继续工作,延长了故障持续时间。

    2、在零干线断线故障出现后,如继续使用电气设备,会因工作接地电阻和重复接地电阻的存在造成零线零点漂移,在故障点前后出现两种零线对地电压,导致PEN线带电并随电气设备的工作而长期存在。

    3、通常情况下,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与PEN线连接形成接零保护,但在零干线断点之后所接电气设备实际上转变成接地保护方式了,形成接零保护、接地保护混用系统,存在触电危险性。

    当然,重复接地在三相四线制中仍然不失为一种良好的系统保护方式,它对系统的保护作用是显著的,其利大于弊(在重要场合应采用三相五线制)。但是以上分析中也说明重复接地不是十全十美的,系统仍然存在触电危险,应经常检查系统是否有异常现象出现(比如零线带电、电气设备达不到额定功率等),及早发现和排除零干线断线故障。

网友A:
       过去在安全规程和安全方面的教科书,都十分强调重复接地(TN系统),都把它作为零线断时的后备安全措施,其原因在于以前供电系统容量小,这个欧姆级的重复接地体还真能起点作用。

       如今已经不在强调重复接地了,因为相对于大容量的供电系统,欧姆级的接地体毫无作用。例如4欧姆的接地电阻,发生对地短路时,最大电流只有55A,对于几百安培的供电回路,区区几十安培电流不足以使保护动作,也不会使短路点的电压下降到安全电压。

       对于零线毫欧级的回路电阻,发生短路时,其短路电流足以使短路保护动作,切断电源,是故障点不会带上危险电压,也不会让故障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