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阀泵真空度下降故障及消除方法怎么选油

楼主(2019-06-18):
滑阀真空机组具有显著的节能效果,真空度高,高真空区间抽气量大,可广泛应用于电力工业的变压器、电线电缆、电容器的真空浸渍、真空干燥工艺中,是真空镀膜、真空冶炼、真空热处理、真空滤油、冷冻干燥、航空模拟试验较理想的真空设备。滑阀泵在使用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真空度下降,达不到要求的真空度,影响滑阀真空机组的工作效率,我们该如何排查真空度降低的原因并且有效的解决问题呢?

滑阀泵真空度下降原因及消除方法:

静密封面漏气——拧紧螺栓或更换密封圈。

滑阀泵内有异物——拆泵并清洗维修泵内零件。

真空泵内油路堵塞——清洗滤油器滤网及油路。

真空泵油量不足——增添真空泵油。

泵油被污染——开气镇阀1-2H,或换油。

泵动密封装置漏气——维修或更换密封装置。

排气阀片损坏——更换阀片。

排气阀弹簧断裂——更换弹簧。

真空泵油牌号不对或混油——更换其他牌号真空泵油或者换新油。

气镇阀损坏——密封失败——更换气镇阀密封零件。

装配间隙过大——重新检查及装配。

被抽气体温度过高——增强冷却措施。

真空泵油管接头漏气——旋紧或更换接头。

巩华150号真空泵油经过深度精制和加入添加剂的工序,芳烃和胶质含量少;较好的抗氧化性和热稳定性,降低油垢和结焦的产生,生产效率更高,延长换油周期,150号真空泵油是滑阀泵专用油,能够有效提高滑阀泵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