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台达HMI程序(控制6个开关)

楼主(2019-06-18):
我现在编了一个欧姆龙PLC(CP1H-XA4DT)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程序,经过测试已经可以正常工作。

但是需要连接触摸屏,需要通过触摸屏控制PLC ,就在台达PLC上面编辑6个开关按钮就行(plc上面6个按钮的位地址是0.00-0.05),我现在的台达是dop107-ev,用dopsoft4.0编辑 ,求大佬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先建立连接对象,把按钮元件调出来 分配你PLC的地址就好了我这没安装台达触摸屏的软件不然就给你发截图了,看看一会有没有哪位大牛,帮你截图

网友B:
这个简单的功能,按钮控件就可以实现了,看看使用手册轻松就能搞定

网友C:
触摸屏跟PLC通讯好了,按钮添加上去  地址对应好就行

网友D:
触摸屏好像有个循环的功能的菜单,可以咨询一下威纶通售后

网友E:
先建立台达PLC和欧姆龙PLC之间的通讯啊。232串口通讯应该是欧姆龙可以实现的。

网友F:
你需要在触摸屏里面选择链接欧姆龙PLC型号,然后再0.00-0.05

网友G:
先建立台达PLC和欧姆龙PLC之间的通讯啊在建立个按钮元件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先建立台达PLC和欧姆龙PLC之间的通讯啊在建立个按钮...

正解啊

网友H:
  1. 就在台达PLC上面编辑6个开关按钮就行”——应该是台达HMI上面吧?

  2. 5楼让咨询“威纶通售后”?

  3. 6楼“先建立台达PLC和欧姆龙PLC之间的通讯啊。232串口通讯应该是欧姆龙可以实现的。”?

  4. 8楼9楼自娱自乐?

是我理解力差还是真的问和答都有问题?

我理解楼主帖子:欧姆龙PLC控制步进已经实现,现在要增加台达HMI连接欧姆龙PLC,想在HMI上组态6个开关按钮控制PLC。

以上如是,那么我给的答案就是参考1-4楼给的帮助。

楼主:
现在我用触摸屏和PLC成功通讯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我软件编辑的有问题还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我发现的问题是:

当我设置开关按钮的时候,不管设置那种开关类型(一共四种,设on;设off;交替型和保持型),最终触摸屏上面的操作的结果 都是保持型了,这怎么办 ,按钮全是保持性,我程序没法正常运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在台达PLC上面编辑6个开关按钮就行”——应该是台...

现在我用触摸屏和PLC成功通讯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我软件编辑的有问题还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我发现的问题是:

当我设置开关按钮的时候,不管设置那种开关类型(一共四种,设on;设off;交替型和保持型),最终触摸屏上面的操作的结果 都是保持型了,这怎么办 ,按钮全是保持性,我程序没法正常运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的功能,按钮控件就可以实现了,看看使用手册轻松...

现在我用触摸屏和PLC成功通讯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我软件编辑的有问题还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我发现的问题是:

当我设置开关按钮的时候,不管设置那种开关类型(一共四种,设on;设off;交替型和保持型),最终触摸屏上面的操作的结果 都是保持型了,这怎么办 ,按钮全是保持性,我程序没法正常运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建立连接对象,把按钮元件调出来 分配你PL...

现在我用触摸屏和PLC成功通讯了,但是我不知道是我软件编辑的有问题还是软件本身的问题, 我发现的问题是:

当我设置开关按钮的时候,不管设置那种开关类型(一共四种,设on;设off;交替型和保持型),最终触摸屏上面的操作的结果 都是保持型了,这怎么办 ,按钮全是保持性,我程序没法正常运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4楼不是说了么, 直接用0.00-0.05不行,换个不...

emm,没明白“换个不能被输入寄存器刷新的地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麻烦大佬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J:
我有台达的触摸屏程序要吗,你自己做下就好了,简单的很

网友K:
应该是通讯的问题吧,因为通讯实现了,只要地址关联对了,就很简单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4楼不是说了么,...

因为0.00-0.05是PLC上的外部输入IO,在触摸屏上使用这些点会有问题,最好使用辅助触点,比如H或W等等

楼主:
我把程序里面给改了 ,开关需要交替型就加保持程序,总之谢谢你,我回头再试试你说的,用保持继电器或内部辅助继电器试试。

网友M:
一个是之前外部的输入IO   后面改成触摸屏软继电器  不一样的  有程序设置好通信  软硬件  直接改就好   没程序重新写要花些时间了

网友N(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