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旋片真空泵用油常见故障为什么产生故障

楼主(2019-06-18):
旋片式真空泵如今广泛应用于冶金、机械、电子、军工、医药等行业,在工业生产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故障,譬如旋片式真空泵真空度下降,喷油、冒烟、油封处漏油,噪音等情况,和泵内的真空泵油乳化等现象。万一出现这种情况,首先不用恐慌,等停机以后根据故障一一排除。这里介绍几个排除故障的方法。

一、旋片式真空泵噪音:这里指泵的噪音。

1、敲缸,泵运转时发出不规律的响声,似金属敲打金属的声音。这是旋片在击打泵体发出的声音。这种情况主要是配对旋片间的弹簧断或者是收缩或弹出失效造成的。

解决之道:打开泵检查旋片弹簧是否损坏。更换好的弹簧。

2、排气阀片噪音,主要是泵的排气阀片破损。

解决之道:更换好的排气阀片。

二、旋片式真空泵冒烟和喷油:指旋片式真空泵在运转中排气口冒烟或者喷油。

1、冒烟,如果是泵刚刚开始运转有冒烟的现象,属于正常,如果长时间在冒烟就是不正常了。

解决之道:冒烟说明泵的进气口外,包括管道、阀门、容器有修理的情况。检漏以后处理了,冒烟会结束。涡街流量计

2、喷油,说明进气口外有大量的漏点,甚至是进气口暴露大气。

解决之道:封住泵的进气口使泵运转,如果不喷油的话,说明有漏点;排气阀片损坏,检查排气阀片是否损坏,更换坏的排气阀片。

三、旋片式真空泵真空度下降:指当下测得的旋片式真空泵真空度比出厂指标或者以前使用时的真空度低。引起真空度低的原因有很多,这里介绍几种主要的情况。

1、这次加的旋片式真空泵油的牌号和原先的不一样。不同的真空泵油牌号,由于不同牌号油内的饱和蒸汽压不一样,所以其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解决之道:根据产品的型号规格更换正确的新真空泵油。

2、另外也是由于真空泵油造成的真空度低的情况,就是真空泵油乳化变色,或者过脏。

解决之道:放干净泵内的所有真空泵油,更换同类型的真空泵油,并解决被抽气体中水蒸气和杂质不进入泵内。

巩华特油真空泵油有较好的抗乳化性,适用于常规生产环境和工况要求;较好的抗泡沫性,减少由于溢流、断流引起泵体的磨损。

3、被抽气体的温度可能过高。

解决之道:降低被抽气体的温度,或可以加一个相应的换热器。

4、泵内的油路不通或者不畅,泵腔内没有保持一定量的油量。解决之道:检查油路是否畅通,并加同类型的真空泵油。

5、配合的间隙改大。这是长期被抽气体内含有粉尘等,造成旋片和定子之间磨损后的间隙增大。解决之道:检查间隙是否过大,更换新的零部件。

巩华gs-1高速真空泵油100号真空泵油适用于不同型号旋片式真空泵,具有适宜的粘度,

在低温下能使真空泵迅速启动,在高温下具有良好的密封性;分别满足规定要求的真空度和

使用场合;较好的抗乳化性,适应于常规生产环境和工况要求;较好的抗泡沫性,减少由于

溢流、断流引起泵体的磨损。本油品在使用过程中不易氧化,延长换油周期,产生油泥少减

少对泵部件的磨损和腐蚀,延长泵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