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造粒机突然不工作了,怎么办?

楼主(2019-06-18):
如果我们在使用水下造粒机的过程中,设备突然不工作了,该怎么办?这时千万不要太过慌张,先检查一下是不是设备接触不良,有没有卡料等,排除这些基本问题以后,水下造粒机还是不能恢复正常工作的话,就要做进一步故障排除了,下面就来说说水下造粒机的常见故障类型及解决措施。

水下造粒机组的辅机主要包括放线装置、校直装置、预热装置、冷却装置、牵引装置、计米器、火花试验机、收线装置。挤出机组的用途不同其选配用的辅助设备也不尽相同。如还有切断器、吹干器、印字装置等。

水下造粒机是极为关键的一步,千万不要陷入一个误区,就是想一台塑料造粒机加工所有的塑料,因为不同性质的塑料其塑化和挤出压力要求不尽相同。一般的水下造粒机可以对我们日常生活塑料进行回收造粒,常见的如塑料薄膜、编织袋、方便袋、盆、桶、日常用品等聚丙烯和聚乙烯两大类,对一些特殊塑料比如工程ABS塑料,PET瓶料等就必须要专用的塑料造粒机。

水下造粒机的型号即螺杆大小决定了产量多少,在选购机器的时候也不能只认型号,不同厂家的型号所对应的具体配置是不同的。

在废旧塑料造粒机中,导致废旧塑料造粒机在运行中出现摩擦离合器脱开,机组联锁停车的原因可分为四大类:

水下造粒机电机系统故障:主电机扭矩过高或过低;主电机转速过低;主电机轴承温度过高;主电机绕组温度过高;主电机水冷的冷却器出入口温度过高;主电机轴承润滑油泵出口流量过低;主电机轴承润滑油泵出口压力过低;主电机水冷的冷却器水泄漏量过高等。

水下造粒机系统故障:切粒电机绕组温度过高;切粒机转速过低;切粒机扭矩过高;颗粒水旁通自动切换故障;颗粒水压力过高或过低;颗粒水流量过低;切粒机夹紧螺栓未把紧;切粒室旁路水阀未关;切粒机液压夹紧压力过低;切粒电机故障;液压切刀轴向进给压力过低等。

传动系统故障:齿轮箱变速杆位置偏离;摩擦离合器的仪表风压力过高;摩擦离合器速度差过大;齿轮箱润滑油泵出口压力过低;齿轮箱润滑油泵出口油温过高;摩擦离合器内部故障等。

水下造粒机螺杆工艺段故障:节流阀前后熔体压力过高;机头熔体压力过高;换网器前后熔体压差过大;开车阀转动故障等。

以上就是一些导致水下造粒机不工作的故障类型及相应解决方案,当我们在使用设备的过程中,一旦遇到上述问题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