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桥的选型细节。

楼主(2019-06-18):
1、一招教你判断路由器或无线网桥是否支持5.8G?看一个重要的参数是它是否受支持:IEEE 802.11a是一个a哟。

2、关键使用条件视线:所有无线监控系统必须处于开放环境中才能实现无线视频传输。如果存在遮挡,我们必须通过中继将前端信号转发回监控中心。重复传输,但传输次数越多,延迟越大。
3、传输内容:如果摄像机是模拟摄像机,前端使用模拟无线监控设备;网络高清摄像头,前端采用无线网桥传输,无线网桥传输第一台摄像头的带宽,然后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产品。

4、安装的重要性:

安装高度不仅仅被理解为点对点可视化,而是指在天线传播的菲涅耳区(无线电波术语)中必须没有障碍物或潜在障碍物。天线之间的主要RF能量在该区域中传输,因此发射天线必须在障碍物上方足够高,以保持其与接收天线之间的视线,以确保通信链路正常工作。
5、安装角度和信号调试:

无线网桥信号的质量与链路的带宽和稳定性直接相关。因此,安装完成后,必须进一步调试无线网桥信号(您可以通过调整两侧天线的方向,仰角等来调整信号强度)。它还可以根据桥接设备的信号状态指示灯检查信号强度状态或软件。

6、设备安装方法和注意事项:

如果安装了杆,所选杆不应太薄或太厚,特别是天线部分应安装牢固,风雨不会影响角度变化。

使设备远离金属物体/不利因素。 (例:加热 空调管 大型天花板结构,建筑物上部结构 和主电源线);网线不应弯曲或打结,不要太靠近强电路线或会影响传输,室外施工时应选择室外型网线,防止绝缘板老化。
7、无线网桥防雷要求和现场接地:

稳定的无线视频监控系统不仅取决于前端设备的选择,还取决于项目中的防水和防雷措施是否良好。特别是头部的防水是许多顾客会忽视的问题。特别是在野外安装无线网桥时,如果附近没有高楼或避雷针保护,则必须考虑防雷措施。通常使用避雷针。一般情况下,当市区安装防雷保护装置或避雷针包围时,避雷针可能无法单独安装。但是,无线网桥应该接地。如果设备未接地,将导致设备 的异常操作。用户可以使用接地的5类(或以上)屏蔽网线连接PoE适配器进行接地,可以轻松有效地防止静电和雷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