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1400里数据转换

楼主(2019-06-18):
问下logix1400里面 :  1,整数转,成浮点数怎么转,比如N10:0和N10:1里的数据怎么转成F11:0里??

                                  2,仪表通信读到的双精度64位浮点数地址比如存放在:N10:0--N10:3,怎么转成单精                                        度浮点数放到F11:0里?

ab用的不多,请大家多指教,谢谢!

楼主:
突然发现,这个问题有点难啊,我问了AB的供应商技术支持,都没给我答复

网友A:
定义好目标数据类型,按字节复制或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好目标数据类型,按字节复制或填充

这个copy指令1应该可用,2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