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个OB之间的循环关系

楼主(2019-06-18):
假如有2个OB,扫描方式是先输出第一个OB完了之后,再扫描第二个OB吗?

网友A:
OB都有特定功能的,按运行需求加载,OB1是每周期运行,其他如OB100为启动运行,OB10按设定时间中断运行

网友B:
不同OB有不同的功能,比如OB100是初始化,OB1是主程序

网友C:
先扫描优先级高的OB,然后扫描优先级低的OB。

例如OB35优先级高于OB1,因此它可以优先于OB1得到扫描,OB90的优先级最低,因此其他OB都可以优先于他扫描。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