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连接3个Modbus485设备实例

楼主(2019-06-19):
前前后后分别介绍了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连接开关量采集模块、温湿度变送器、数码管,此篇文章将综合起来演示用上位机WinCC连接这3Modbus485设备

所用设备如下:

1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

2开关量采集模块、BY-M31 RS485温湿度变送器、金山智能LED-485-056数码管显示屏

3、上位机用wincc

一、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二、参数设置如下:

1、济南智泽开关量采集模块参数为:9600n,1;地址1

2、BY-M31 RS485温湿度变送器参数为:9600n81;地址2

3、金山智能LED-485-056数码管显示屏参数为:9600n81;地址3

三、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参数设置如下图:

(1)Modbus TCP/Modbus RTU转换器IP

(2)转换器Modbus RTU设置

四、电脑端WinCC软件设置如下图:

1首先先建立一个连接

2)接下来建立变量

这里建立变量时要注意所接的这三个设备的地址要和Modbus TCP/Modbus RTU转换器内部从站地址对应关系一致,具体对应关系如下:

第一种方式:从站只有一个,站号为 1

第二种方式:从站共有七个,站号为 1-7

modbus TCP 起始地址与 modbus 从站的对应关系

00000-09999 对应 1 号从站 0-9999

10000-19999 对应 2 号从站 0-9999

20000-29999 对应 3 号从站 0-9999

......

50000-59999 对应 6 号从站 0-9999

60000-65535 对应 7 号从站 0-5535

第三种方式:从站共有 66 个,站号为 1-66

modbus TCP 起始地址与 modbus 从站的对应关系

00000-00999 对应 1 号从站 0-999

01000-01999 对应 2 号从站 0-999

02000-02999 对应 3 号从站 0-999

......

64000-64999 对应 65 号从站 0-999

65000-65535 对应 66 号从站 0-535

(3)建立画面,添加变量名称

(4)运行画面,画面上会显示这些温湿度参数的的数值,注意,显示的数值是实际的10倍;手动将开关量LED1LED21,同时LED1LED2灯亮起;输入数码管显示数值00 02 01 EA,同时数码管显示屏显示为 4.90

楼主(2019-09-02):
引用 网友A:
好帖,谢谢楼主,收藏备着!!!

不客气

引用 网友B:
6666楼主辛苦了!

网友C:
一个ModbusTCP/ModbusRTU转换器搞定。这个可以的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这种方式确实很方便

网友E(2019-10-14):
非常好,而且有些仪表本身就支持MODBUS TCP,可直接连到WINCC。只支持MODBUS RTU的,可采用转换器连上,方案简洁、合理,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常好,而且有些仪表本身就支持MODBUS TCP,可...

是的,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要直接与上位机通讯,原来有的用户通过PLC做关于modbus的程序,再将PLC的数据传送到wincc中,这样很麻烦,而且有的地方不需要PLC的时候就不太好办了,而我们的这个转换器正好解决了这种问题!!

网友F: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G(2020-03-09):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非常好,而且有些仪表本身就支持...

网友H:
感谢分享,月租学习!1!

网友I:
感谢了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J(2020-12-18):
内容很详细,有心了,感谢

楼主(2021-05-27):
引用 网友K:
好帖,谢谢楼主,收藏备着!!!



感谢支持哦!请继续关注大连德嘉

网友L:
小白如何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小白如何学习



德嘉PLC模块的设置方法很基础的哦,可以参照产品说明书,里面有很详细的教程!

网友M:
学习一下,看起来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学习一下,看起来很不错的



感谢支持!大连德嘉重磅退出S7-200smart拓展模块,价格超低,敬请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N:
学习了,好东西大家分享!



感谢支持!大连德嘉全新推出Smart200拓展模块,性价比超高!欢迎咨询!

网友O(2021-07-14):
感谢楼主分享了资料,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P:
很不错的学习笔记分享,欢迎常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P:
很不错的学习笔记分享,欢迎常分享



感谢支持!欢迎关注大连德嘉其他产品哦

楼主(2022-03-01):
德嘉ModbusTCP/ModbusRTU协议转换器本月将迎来全面升级,本次升级包括硬件和软件部分,
硬件方面则是更换485芯片,还有一系列的改动,目的是为了加强扛干扰能力,使之多从站时更加稳定传输;
软件方面则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长了从站通讯等待回答时间,由于现场设备不一,某些设备要求上位机询问时间过长,本次升级将等待回答时间更改默认为200ms(之前是50ms),如果这个时间还是不够长的话,可以通过放大倍数,来拉大通讯时间。
另外软件方面本次升级还加了一个功能,就是通过Slave ID来对应所接的从站号地址,这样有的用户就很能方便的使用了。
具体更新内容截图如下:

楼主:
演示实例:
通过RS485转USB通讯转换器连接电脑USB口,使用Modbus Slave软件仿真Modbus从站,这里连接方式选择通过Slave ID指定从站号连接,仿真6个虚拟从站,站号分别为1-6。
ModbusRTU参数:9600-8-N-1,功能码使用03,定义地址从0开始读10个寄存器数量。
使用Modbus Poll仿真软件通过 ModbusTCP/ModbusRTU 转换器进行连接。3.jpg

楼主:
最终监控结果,如下图所示:

楼主(2024-07-29):
大连德嘉出品的ModbusTCP/RTU四口协议转换器,因其超高的性价比及便捷稳定的通讯方式,深受新老客户的欢迎。

1、首先,该产品具有ModbusTCP转RS485的功能,能够连接Modbus485仪表;

2、另外,它本身也是一个四口的工业交换机。

当S7-1200或S7-200SMART PLC需要连接2个以上设备时,如连接1个触摸屏以及一台上位机,那么肯定会需要用到交换机,我们的四口Modbus产品就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

这也只是其二的优点。

在S7-1200或S7-200SMART PLC当它与多个Modbus仪表通讯时,编程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需要调用多个编程块。

如果使用我们的四口ModbusTCP驱动就可以非常省事,只需要调用一个功能块就够了!而且它使用的是透传方式,能够不用编程,只要设置IP地址就可以与S7-1200/1500通过网线相连。

另外它的最大优点在于,当你连接多个Modbus从站设备时,如果其中的一个或多个Modbus设备停电,对于S7-1200或者S7-200SMART PLC通过RS485接口进行通讯时,就会产生严重的延时,因为没有上电的modbus从站设备,它始终在循环周期里面占用了等待时间,使正常的通讯时间受到延时的阻碍,使通讯变得非常的缓慢,而我们的四口ModbusTCP/RS485设备,内部有非常精妙的算法当它发现所连接的从站设备处于故障或断电状态时,它将自动跳过该设备直接与下一设备进行循环通讯。

所以说它的通讯刷新要远远高于S7-1200或S7-200SMART PLC内部使用RS485编程来的更稳定,更快速。

尤其在大批量的小型设备上,肯定会使用到工业交换机。使用上面的方式就非常完美了,而且布线也非常紧凑,还节省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