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cpu

楼主(2019-06-19):
s7300cpu SF灯长亮STOP灯闪烁而且调不到RUN模式,把开关拨到RUN,cpu还是SF灯长亮STOP灯闪烁

网友A:
PLC断电,取出存储卡,再通电,再拨开关,再次断电,再插入存储卡,多试几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C断电,取出存储卡,然后通电,再拨开关,再断电,再...

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B:
度娘的没看看好使不

将S7-300PLC断电,取出存储卡,然后通电,将方式选择开关拨到“MRES”,之后拨回"RUN",断电,然后插入存储卡,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度娘的没看看好使不将S7-300PLC断电,取出存储卡...

----------------------试了几次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度娘的没看看好使不将S7-...

能不能在线监控看下故障呢

网友E:
可能是程序的问题,我也遇到过。你看一下你的程序,规不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度娘...

cpu无在线连接

网友F(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