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网络分析仪新手宝典-Agitekservice

楼主(2019-06-19):
  网络分析仪能对被测量器件(主要分为有源元件和无源元件)的线性和非线性特性(幅频特性,相频特性,时频特性,功率频率特性等)进行表征。
  那么大家真的了解网络分析仪吗?下面西安安泰维修中心以是德科技(原安捷伦)E50系列矢量网络分析仪为例介绍仪器操作注意事项、基本结构、常用技术参数、基本操作步骤知识。

  一、仪器操作注意事项:
  1、测试产品时,不能直接加电测试。
  2、测试功放前,必须在频谱仪上检测过没有自激,才能用网分仪测其它指标。
  3、防止有大的直流电加入,网分仪最大能承受10V的直流电。
  4、防止过信号的输入。
  5、网分仪的最大允许输入信号为20dBm。
  6、输入信号大于10dBm时,应加相应的衰减器。
  7、仪器使用前确保已接地。
  二、网络分析仪基本结构
  网络分析仪主要由信号源、信号分离装置、接收机和处理显示单元组成。
  1、信号源:由3~6GHzYIG振荡器、3.8GHz介质振荡器、源模块组件、时钟参考和小数环组成的合成信号源,可以提供多种信号输出。
  2、测试装置:一般是由定向耦合器和开关构成,其作用是分离反射信号和入射信号,从而进行初期的信号分离和预处理。
  3、号接收机:测试装置预处理的信号经过处理之后的再次处理,其作用是对用于信号的下变频及中频数字信号处理,供输出使用或者显示比对,接收机主要是由取样/混频器、中频处理和数字信号处理等部分组成。
  4、显示器:起作用是直观的可以看出显示输出或者信号比对等,用于字符和图形的高亮度、高速显示,主要有由图形处理器、高亮LCD显示器、逆变器等部分组成。
  三、常用技术性能参数
  1、测试端口输出频率:范围、分辨率、精度等;
  2、输出特性:功率范围、分辨率、电平精度、电平线性、阻抗、二次谐波、三次谐波、非谐波寄生信号(典型值)、与混频器有关的非谐波寄生信号等;
  3、测试端口输入特性:频率范围、平均噪声电平、最大输入电平、损坏电平、阻抗、谐波、二次谐波、三次谐波、谐波测量精度及动态范围等;
  4、群延迟特性:范围、孔径、群延迟精度等;
  5、结构特性:尺寸、重量等。
  其他的还应该包括了解它的方向性、耦合度、插入损耗、最大输出、连接器,以及其他的一些校准的配件零件等。
  四、网络分析仪的基本操作
  1、准备阶段
  准备网络分析仪和DUT;清洁,检查和测量所有连接器;如果使用SOLT校准,选择一种处理非插入式连接的方法;连接分析仪的电缆和适配器到分析仪上;
  2、校准方式
  选择适当的校准工具包或定义输入校准标准;设置IF带宽并平均以最小化校准期间的噪声;手动校正或使用自动校准;采用熟知的核查标准验证校准质量;保存仪器状态和校准。
  3、操作步骤
  ①首先设置频率:按CENTER键(假如设置中心频率为506M的滤波器,就直接设置为506M)。
  ②在设置带宽(显示带宽):按SPAN键,一般设置为100M。
  ③再按CAL键→CALIBRATEMENU(第三个键)→RESPONSE(再第二个键)→THRU
  ④再按MARKER键设置第一个标记点,再按MARKER设置第二点,在依次内推(一般设置5个标记点。
  4、执行方式
  连接DUT;从校准步骤中得到合适的校正参数;测量并保存DUT参数。
  5、注意事项
  电缆连接器、阻抗转换器、驻波电桥和匹配负载等器件应严格区分75Ω和50Ω两种特性阻抗、因其外径及连接螺纹相同,容易混淆。应避免将75Ω阳头与50Ω阴头连接,这样会造成电路不连续无法测试;更应避免将50Ω阳头与75Ω阴头连接,因为这将彻底损坏75Ω阴头的插孔;阻抗转换器、匹配负载、驻波电桥及测量探头均应小心轻放,妥善保管,防止从高处跌落而影响其性能及最终测量结果;各器件连接时,应注意连接转动时的方法,只允许转动活动螺母保证插针与插孔作直线移动。否则插针和插孔会发生螺旋运动而加快磨损,以及很可能使内部插针插空松动而无法正常使用;电缆连接头装好后,应仔细检查插针是否位于正中,必要时应设法校正,使其对中,避免损坏待连接的连接器插孔。
  本文转载于西安安泰仪器维修中心网,欢迎留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