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驱动器配光栅尺该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2019-06-19):
大佬们 松下A6驱动器 配光栅尺该设置哪些参数    丝杆螺距是10mm 跟 20mm的 光栅尺进度1um

网友A:
楼主是要用光栅尺检测位置吗

网友B:
我记得松下伺服要定制的才可以接光栅尺的,这种属于定制型号例如A6BL

网友C:
参数Pr9/Pr10=Pr503/Pr11=Pr325/每转指令脉冲数

Pr325=丝杠螺距/光栅尺分辨率

采用以上配比关系

其他参数Pr001、Pr009、Pr010、Pr012、Pr500、Pr503、Pr323、Pr324、Pr325、Pr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