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语言定时报警问题

楼主(2019-06-19):
求助!

公司一设备用的是ADLINK工控计算机控制安川伺服驱动器的,ST语言写的程序在工控计算机里,其中有一处是用颜色传感器感应有无包胶的,如果无包胶就会报NG(即颜色传感器亮红色就报警),但目前情况是颜色传感器一直亮红色的话不会报警,我想改为颜色传感器亮超过2秒钟也报NG,以下是原程序:

    IF(X328=LOW)

        P201=LOW

    ENIF

注:X328是颜色传感器信号,P201是输出报警。

目前的思路是X328超时一段时间输出一个中间变量,然后在上面程序OR上这个中间变量。

请问论坛里的大神,怎么修改程序才能让X328亮超过2秒的话也输出P201报警?

楼主:
求助各位大神,求助求助。

楼主:
这个坛有的太冷清了

网友A:
首先:

定义 delay 为time型中间变量

P201=out(delay),delayX328=NG  ,pt=2000MS  )

貌似思路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