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部件管理树结构里不显示部件

楼主(2019-06-19):
本人菜鸟,请问下部件管理里树结构为什么不显示端子具体部件?列表里显示已经添加进去了。

网友A:
你的部件没有齐全,出现导入或者重新找到该品牌的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部件没有齐全,出现导入或者重新找到该品牌的部件

菲尼克斯官网上下的,导入XML表格,修改了部件编号,然后安装数据处关联图片和宏,就显示这个样子了。

网友B:
你直接搜索PXC关键字试试

我觉得你是不是放到其他文件夹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搜索PXC关键字试试我觉得你是不是放到其他文件夹...

是的,我自己新建了一个文件夹,专门放EPLAN的部件库、图片、宏。((VAWQ]PV(7J(E%2[I$X7Z5.png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直接搜索PX...

已经找到原因了,树结构配置属性没弄对,多谢两位的帮助。ET(%B]~HZY7K(T7E)$HTB]S.png

网友C(2019-12-20):
怎么解决的?我导入部件库后和你一样的问题,树里面空了,但 列表 内有导入的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