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224xpcn用位置控制向导,导入程序就显示SF黄灯

楼主(2019-06-19):
用位置控制设置完成后,导入就就显示SF黄灯,stop和run显示红灯,程序也不执行。编制的程序如下图。

网友A:
程序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在线时VB1有报故障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在线时VB1有报故障代码吗?

没有任何错误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在线时VB1有报故障代码吗?

网友B:
看下诊断,显示的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警指示灯

先清空一下PLC看看,是否还有这个故障报警,然后写个简单的指令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