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真空烘箱有效的维护方案

楼主(2019-06-19):
真空泵使电热真空烘箱最为重要的真空获得设备,很少有人会提前对真空泵做维护保养,通常都是等出现故障才进行维修和保养,巩华为您提供关于电热真空烘箱真空泵提前维护保养的方案,减少其出现故障的可能性。
电热真空烘箱真空泵的保养事项为:

在使用过程中,所抽气体中含水分或其他挥发性物质过高,如影响极限真空,可考虑换油,更换泵油时,先开泵运转数分钟后,使油变稀,放出脏油,放油的同时,从进气口缓慢加入少量清洁真空泵油加以冲洗泵腔内部;定期观察真空泵油情况,保持真空泵油油位,切记不可与其它油品混用,在真空泵油受到污染的情况下必须及时进行更换。
对于真空泵,必须保持泵体的清洁,避免杂物进入泵腔造成泵体的磨损,在使用过程中如遇真空泵的噪声增加或突然咬死,应迅速切断电源,进行检查;三相电机如果只听到电机嗡嗡响而不见真空泵运转,也必须迅速切断电源,进行检查,考虑电机可能缺相运转,查看线路或连接点有松动
该系列泵装配顺序:
(1)旋片装上旋片弹簧,插入转子槽内后,将高级转子装入,装上高级泵盖、销、螺钉、键,用手旋转,应无滞阻和明显轻重感觉;
(2)参照(1)安装高级转子方法,装上低级转子;
(3)装上止回阀部件,调整止回阀头与油孔平面,平启高度为1.2毫米,闭合时,止回阀头应将油孔严密密封,否则容易造成回油;
(4)装回排气阀片;
(5)将泵体、键、联轴节重新装回支座上;
(6)装油箱、装回气镇阀(如有气镇阀)、进气管。
该系列泵拆:
(1)放油;
(2)松开进气法兰螺钉,拔出进气管;
(3)松开气镇阀法兰螺钉(如有气镇阀),拔出气镇阀;
(4)拆下油箱;
(5)拆下止回阀开口销,抽出止回阀叶轮;
(6)拆除支座与泵连接内六角螺钉,松开泵联轴节紧固螺钉,抽出泵体总成;(7)松开两泵盖螺钉,小心拆下泵盖,抽出高、低转子及旋片;
(7)清洗各部件待装;

以下是巩华为您整理的相关电热真空烘箱的维护保养措施,除此之外,在用油选择上,一定要选专业真空泵油厂家,巩华作为一家拥有26年经验的真空泵油厂家,有精密而齐全的检测设备,远远领先于同行的多级分子蒸馏与薄膜分子蒸馏系统,全新工艺的精馏过滤装置,全自动化负压调和设备以及精湛的生产工艺和质量管理体系为生产出一流产品提供可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