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器维修主轴伺服系统故障类型及种类

楼主(2019-06-19):
主轴伺服系统的组成部分包括伺服电动机和伺服驱动装置两部分,主轴进给伺服系统具有速度控制系统,停车调速功能和正反转功能。主轴伺服系统调速范围较广,通过CNC装置控制,也可以使用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目前常见的主轴进给伺服系统有两种,一种是直流主轴伺服系统、第二种为交流主轴伺服系统,所产生的伺服器维修故障类型同样有着显著差异。http://www.cncswx.com
主轴伺服系统常见故障受到伺服系统种类不同的影响:
(1)直流主轴伺服系统在运行中,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可能导致伺服系统加剧磨损、老化。伺服器维修的主要故障包括主轴速度异常、主轴停转、主电流过电流报警等。
(2)交流主轴伺服系统运行中出现的常见故障,其中以伺服电机维修过热故障最为典型,其他故障包括冷却装置损坏、控制单元接触不良、电动机负载运行等;例如伺服器维修交流输入电路和再生回路熔丝熔断,主要是因为浪涌吸收期损坏,加剧伺服的装置阻抗升高,影响到进给伺服系统的稳定运行。

主轴伺服器维修常见故障的表现都有以下几种:
(1)主轴转速指标不合格。出现此类故障时,在伺服器维修检查时应该综合考量机械传动机构是否正常运行,通过MDI方式进行高、中、低转速转换,一旦发现数控机床有异常运行,就可以排除机械传动系统变速系统故障;然后在对主轴伺服驱动器维修检测其电线连接是否牢固,检查主轴伺服驱动器维修指示灯是否正常,用以来判断伺服系统故障。此外,数控机床控制柜中,由于位置控制板输出信号异常,同样可能导致主轴电机转速异常问题出现,需要予以高度关注和重视。
(2)主轴伺服电机不转。在伺服电机运行中,对其伺服电机维修故障问题应该从多种角度进行分析,检查主轴伺服系统的速度控制信号是否正常输出,借助CRT检查和分析伺服驱动器I/O状态,判断主轴伺服系统启动条件是否可以满足系统要求;然后检查电磁制动情况,是否可以正常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