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神知道显控sk触摸屏如何与有485口的变频器进行通讯。

楼主(2019-06-19):
新手求助,哪位大神知道显控sk触摸屏如何与有485口的变频器进行通讯。程序里怎么设置通讯连接,烦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去官网里面找找 有通讯的案例

网友B:
我没过显控的屏建议你还是去看下手册吧

网友C:
打开显控的组态软件,新建工程,连接服务选用MODBUS,右边的看变频器需要,看那个做主站,与变频器通讯的是MODBUS RTU还是MODBUS ASCII的通讯协议,具体参考变频器与显控触摸屏的技术文档image.png

网友D(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E(2019-12-29):
引用 网友C:
打开显控的组态软件,新建工程,连接服务选用MODBUS...

热心人

网友F:
小弟虽然年纪大,但是却初入行。

谢谢分享,希望以后自己也能有技术和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

请教一下大家,AKWorkshop和Modbus软件在那里可以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