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cpu

楼主(2019-06-19):
313-2dp 不插MMC卡可以跟软件通讯,插上MMC卡就通讯不上了,这怎么搞

这是属于MMC卡坏了还是CPU出问题了

求各路大神解答

谢谢!!!

网友A:
看看CPU显示什么故障灯。

网友B:
有没有备用件换上去看看

网友C:
插上卡,连上PLC,去CPU诊断信息了看一下

网友D:
能转在线看诊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显示什么故障灯。

------------------------sf灯长亮 sotp灯闪烁

网友F:
可以在线诊断一下,看看诊断说明出现说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