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这个怎么解决三菱FX系列

楼主(2019-06-19):
使用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中设置的软元件的范围,请修改自动分配软元件的设置范围,错误代码F1028?请问大神这个怎么解决,谢谢,我用的是FX系列,希望哪位高手能解答,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只有用了内置定位、标签编程等等才会出现,说白了就是专门分配给这些功能的内存区,你可以自己修改占用内存范围的

网友B:
图里电脑屏是裂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