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enet-l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9-06-19):
fx3u-enet-l的以太网通讯,主要是TCP通讯,上位机发送数据,PLC接收数据进行处理;有哪位大神做过类似的项目可否提供一下例子

网友A:
一般上位机都可以进行OPC通信,你先用OPC以太网通信采集PLC数据,上位机通过Opc与上位机进行交互

网友B:
通过上位机来处理数据,根据地址对PLC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C:
你自己定义好寄存器就好了,OPC采集很简单的,至于是写还是读

网友D:
这里有VB,C#的范例: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这个模块需要用专用软件设置参数,然后下载断电重启才行;

如果是数据采集可直接加网关,不用设置参数,还有数据地址分析功能: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33a.html

网友E:
自己定义好寄存器就好了,OPC采集很简单的,至于是写还是读

网友F(2019-07-25):
这个看看三菱得以太网协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