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术语大全

楼主(2019-06-20):
按GB/T2900.10-1984,电线电缆定义为:用以传输电能、信息和实现电磁能转换的线材产品。

为便于选用及提高产品的适用性,我国的电线电缆产品按其用途可分为下列五大类。

1)裸电线

指仅有导体,而无绝缘层的产品,其中包括铜、铝等各种金属和揽复合金属圆单线、各种结构的架空输电线用的绞线、软接线、型线和型材。

2)绕组线

以绕组的形式在磁场中切割磁力线感应产生电流,或通以电流产生磁场所用的电线,故又称为电磁线,包括具有各种特性的漆包线、绕包线、无机绝缘线等。

3)电力电缆

在电力系统的主干线路中用以传输和分配大功率电能的电缆产品,包括1~330kV及以上的各种电压等级、各种绝缘的电力电缆。

4)通信电缆和通信光缆   通

信电缆是传输电话、电报、电视、广播、数据和其他电信息的电缆;通信光缆是以光导纤维(光纤)作为光波传输介质,进行信息传输;射频电缆是适用于无线电通信、广播和有关电子设备中传输射频信号的电缆。

5)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

从电力系统的配电点把电能直接传送到各种用电设备、器具的电源连接线路用电线电缆。这类产品使用面最广,品种最多,而且大多要结合所用装备的特性和使用环境条件来确定产品的结构、性能。

【名词】

1)电线电缆——用以传输电能、信息和实现电磁能转换的线材产品。

2)绝缘电缆——由下列部分组成的集合体:一根或多根绝缘线芯,它们各自的包覆层(如果具有时),总保护层(如果具有时),外保护层(如果具有时),电缆也可以有附加的没有绝缘的导体。

3)软电缆——使用时要求柔软,并在结构和材料上能满足这一(柔软性)要求的电缆。

4)软线——由多根数小截面的导体组成的软电缆。

5)单芯电缆——只有一根绝缘线芯的电缆。

6)多芯电缆——有一根以上绝缘线芯电缆

7)扁(多芯)电缆——多根绝缘线芯组平行排列成扁平状的多芯电缆。

8)电缆附件——在电缆线路中与电缆配套使用的附属装置的总称。

9)裸电线——没有绝缘层的电线。

10)单线—— 单根的导线。

11)绞线—— 由多根圆线或型线呈螺旋形绞合成的导体。

12)绕组线——亦称为电磁线,用于电机、电器和电工仪器绕组以实现电磁能转换的电线。

13)漆包线——具有漆膜绝缘(层)的电线,主要用作绕组线。

14)电力电缆——输配电用的电缆。

15)不滴流电缆——在最高连续工作温度下浸渍剂不流淌的整体浸渍纸绝缘电缆。

16)分相铅套电缆——每根绝缘线芯分别挤包铅或铅合金(护)套的三芯电缆。

17)充油电缆——用绝缘油作加压流体,并能使油在电缆中自由流动的一种自容式压力型电缆。

18)架空绝缘电缆——用于架空或户外悬挂的绝缘电缆。

19)通信电缆——传输电气信息用的电缆,包括市内通信电缆、长途通信电缆、局用电缆和数据通信电缆。

20)层绞式电缆——许多线组按同心层排列成电缆芯的电缆。

21)单位式电缆——许多线组以束绞或同心绞合组成单元,再将许多单元绞合成电缆芯的电缆。

22)对称电缆——由对称线对组成的电缆。

23)同轴电缆——由同轴对组成的通信电缆。

24)射频电缆——用作无线电台发射和接收天线的馈电线或各种射频通信及测试设备连接线的电缆。

25)电话软线——用作电话设备连接的软电线。

26)导体(导线)——电缆中具有传导电流特定功能的元件。

27)实心导体(导线)——由一根圆线或型线制成的导体(导线)。

28)单一导体——不包覆其它金属层的单线或多根金属线的导体。

29)金属镀层导体——每根单线都镀覆以不同金属或合金薄层的导体。

30)镀锡导体——镀覆锡层的导体。

31)金属包覆导体——由一种金属作为内部分和用冶金加工法(熔接)包覆另一种金属作为外层的导线组成的导体。

32)同心式绞合圆导体——多根单线以螺旋形绞合,成为一层或多层同心层的绞合导体,通常相邻层绞向相反。

33)束合导体——由多根单线,按同一方向,同一节距以螺旋形束合而成的导体。

34)复绞导体——由几个线组螺旋绞合成一层或多层导体,导体中每一组可为同心绞或束合。

35)扇形导体——截面形状近似扇形的型导体。

36)软导体——适用于软电缆由直径足够小的圆线组成的绞合导体。

37)紧压导体——通过机械紧压或拉伸,或适当选择单线的形状和配置,以减小绞合间隙的绞合导体。

38)同心导体——包覆在一根或几根绝缘线芯外的导体。

39)绝缘层——电缆中具有耐受电压特定功能的绝缘材料。

40)导体绝缘——导体或导体屏蔽层上的绝缘。

41)挤包绝缘——通常由一层热塑性或热固性材料挤包成的绝缘。

42)绕包绝缘——用绝缘带螺旋绕包成同心层的绝缘。

43)浸渍纸绝缘——用浸渍绝缘纸组成的绕包绝缘。

44)橡皮绝缘——由橡皮或橡皮带组成的密实层绝缘。

45)塑料绝缘——由塑料制成的密实层的或带包的绝缘。

46)漆包绝缘——由漆包线漆在导体上所形成的连续密实绝缘膜。

47)屏蔽层——将电磁场限制在电缆内或电缆元件内,并保护电缆免受外电场、磁场影响的屏蔽层。包覆在电缆外的屏蔽层通常是接地的。

48)导体屏蔽——覆盖在导体上的非金属或金属材料的电屏蔽层。

49)绝缘屏蔽——包覆在绝缘层上金属或非金属材料的电屏蔽层。

50)绝缘线芯——导体及其绝缘层和屏蔽层(如具有时)的组合体。

51)主线芯——电线电缆中承担主要功能的绝缘线芯。

52)辅助线芯——电线电缆中承担辅助功能的绝缘线芯。

53)对称线对——由结构相同对称于纵向轴线的绝缘线芯所组成的线组。

54)同轴对——由同心放置的内外导体(中间全部或局部用绝缘支撑)所组成的线对。

55)填充物——在多芯电缆中用于填充各个绝缘线芯之间间隙的材料。

56)内衬层——包在多芯电缆缆芯(可包括填充物)外面放在保护层下的非金属层。

57)隔离层——用以防止电缆的不同组成部分间(如导体和绝缘或绝缘和护层间)相互有害影响的隔离薄层。

58)护套——金属或非金属材料均匀连续的管状包层,通常是挤制成的。

59)金属护套——由金属制成的护套。

60)皱纹金属套——具有一定波纹形状的金属护套。

61)非金属护套——由高分子材料制成的护套。

62)组合护套——采用金属和塑料复合制成的护套。

63)外护套——包在金属套外面的作为电缆最外层护套的非金属套。

64)铠装层——通常用以防止外界机械影响由金属带、线、丝制成的电缆的覆盖层。

65)外被层——在电缆外面的一层或几层非挤出的覆盖层。

66)编织层——由金属或非金属材料编织而成的覆盖层。

67)百分数电导率——在20℃时国际标准软的标准电阻率(IACS)与同温度下材料的电阻率之比,用百分数表示,可用重量或体积计算。

68)载流量——在允许工作温度下电缆导体中所传导的长期满载电流。

69)导体截面——组成导体的各个单线垂直于导体轴线的横截面之和。

70)绞距——电缆某元件以螺旋形旋转一周时沿轴向的长度。

71)节径比——绞合元件的绞距与其螺旋直径之比。

72)绞向——电缆的绞合元件相对以电缆轴向的旋转方向。

73)绞合常数——绞合前元件的长度与绞合后制件的长度之比。

74)填充系数——组成导体的单线截面总和与导体轮廓截面之比。

75)编织覆盖率(编织密度)——编织材料覆盖表面积与编织层总表面积之百分比。

76)拉线——通过模具将金属杆材或线材拉制成一定截面和形状的线材的过程。

77)退火——对冷加工后的金属线材连续或不连续的进行热处理,以减小或消除冷加工硬化的过程。

78)绞合——制造绞合导体的过程。

79)束合——制造束合导体的过程。

80)漆包——在金属线材表面涂覆漆包线漆的过程。

81)绕包——用带材绕制同心绕包层的过程。

82)重叠绕包——带状材料绕包时,带边与相邻带边相互搭压的绕包形式。

83)间隙绕包——带状材料绕包时,带边与相邻带边不相搭连而留有一定间隙的绕包形式。

84)对绞——两根绝缘线芯按一定绞合节距组成线组的过程。

85)成缆——由若干根绝缘线芯(或包有金属护套的线芯)或单元线组和其它元件绞合(或加绕包)成电缆芯的过程。

86)挤塑(橡)——将配制成的塑料或橡胶混合物,;连续均匀挤包在导体或电缆芯上的过程。

87)交联——借物理或化学方法,使塑料由线型结构转变为空间网状结构的过程。

88)纵包——带材纵向包覆的过程。

89)编织——用金属丝或非金属纤维在导体或绝缘层等元件上编织成有网状图形的过程。

90)压铅——用热压法在电缆上挤包密封、均匀、连续铅套的过程。

91)装铠——在电缆上包覆铠装层的过程。

网友A:
长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