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控的web发布是个摆设么

楼主(2019-06-20):
杰控的web发布是个摆设,根本发布不了,页面打开后就这样,点超级连接啥都没有

查看超级连接地址,比如“画面”,其连接地址为:WebPath/fmWebView.asp,,可在WebPath文件夹下根本就没fmWebView.asp这个文件!其他几个连接也是。晕

网友A:
是不是有BUG,打杰控客服问问

技术支持:010-51659018-815

技术支持:010-51659018-815

楼主:
哪位有这个文件,fmWebView.asp 发一个我研究研究,谢谢了

网友B(2019-09-11):
您好,如果您想直接发布画面您需要把发布首页修改为fmWebView.asp,然后设置一下默认画面,历史数据需要在web服务器下的数据库报表和数据库曲线中设置。如果还是不清楚您可以直接拨打官方网站的电话,或者找您的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