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隔震支座介绍

楼主(2019-06-20):
     现在我国的建筑隔震装置已经比较成熟了,这样可以分散地震带来的能量,这样地震的时候就可以避免或者减少能量向上传输,这样可以减少地震带来的危害,但是很多人对于建筑隔震支座不是很了解,下面为您做具体介绍。

      建筑隔震支座

      建筑隔震橡胶支座由多层橡胶和多层钢板或其它材料交替重叠组合而成,所以也被称为叠层橡胶支座。对应不同建筑、桥梁的要求隔震橡胶支座可以有不同的叠层结构、制造工艺和配方设计,以满足所需要的垂直刚度、侧向变形、阻尼、耐久性等性能要求,并保证具有不少于60年的使用寿命。同时,应用于工程的建筑隔震橡胶支座的结构设计应满足国家和行业相关规范、规程和标准的要求。建筑隔震支座介绍建筑隔震支座生产厂家

    建筑隔震支座的具体安装

(1)预留安装空间

通常安装建筑隔震橡胶支座柱头的钢筋都比较密,在设计和绑扎钢筋应注意给预埋锚筋(套筒)留有安装的空间,预埋错筋(套筒)安装的预留空间请按支座设计厂家提供的安装图预留。预埋锚筋(套筒)长度满足规范构造设计要求,深入钢筋笼内部。

(2)下预埋组件安装

1)下预埋组件包括套筒、锚筋和预埋钢板。三者之间通过支座连接螺栓进行临时固定。

2)利用水准仪测定预埋钢板的标高位置:将套筒+锚筋(我公司内部已配对)从预埋钢板相应孔放入,用螺栓预拧紧,利用楔型木块对钢板的标高及平整度进行调节,用钢筋头把套筒与下部构件主筋点焊,抽出楔型木块对钢板标高进行二次复核及利用水准尺检查平整度,合格后螺栓拧紧,钢筋头焊接牢固。建筑隔震支座介绍建筑隔震支座生产厂家

3)组装定位完成后,对预埋板进行保护,以免浇注时弄脏螺栓螺纹,及沙浆对预埋板表面的腐蚀。

(3)支墩混凝土浇筑

1)根据现场情况,可采用机械浇筑方式或是人工布料方式。

2)严禁施工作业人员在浇筑混凝土时踩踏承台钢筋、模板及预埋件,实行边浇注混凝土边振捣,振动棒不宜接触主筋及预埋件,浇筑完毕后要求抹平上表面混凝土,并及时将残余的混凝土清理干净。

(4)隔震支座吊装

1)待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后,拆除连接螺栓(必须保存好,安装支座时需要使用该连接螺栓),并清扫预埋钢板表面的沙石等。

2)吊装支座

安装连接螺栓将连接螺栓(上步拆除的用于预埋钢板与套筒锚筋定位的连接螺栓)穿过建筑隔震橡胶支座连接钢板的螺栓孔后扭入套筒内并拧紧。

(5)上预埋钢板安装

1)当隔震支座与下部构架固定好后,将上预埋钢板放置在隔震支座顶部,螺栓穿过隔震胶支座连接钢板的螺栓孔后扭入套简内并拧紧;把伸入上支墩部分的预埋套筒与预埋锚筋与上部钢筋网绑扎牢固。建筑隔震支座介绍建筑隔震支座生产厂家

2)上预埋钢板作为结构的部分底模,连接板与模板的缝隙及接梁底模板处的缝腺均需要胶带纸粘贴牢固,且需在梁模板边缘加钢管支撑,该部位由于上预埋钢板与上部结构的柱和梁相交,隔震支座上的柱梁底模采用定型专用模板。

3)上柱帽的两侧梁底纵筋直径和方向相同时,可由一侧的梁底纵筋穿过柱帽,在受力较小的区域(如距支座1/4跨度)与另一侧梁底筋机械连接,每侧接头不超过50%,以减少节点区的钢筋数量。

4)对隔震支座上预埋钢板水平度和轴线位置进行复检,同时检查隔震橡胶支座外观是否正常,如有脱漆现象,必须进行修补,包括螺栓头部分,满足要求后浇筑混凝土。建筑隔震支座介绍建筑隔震支座生产厂家

(6)隔震支座更换

隔震支座在建筑物使用期限内,若发生了损伤并可能使其力学性能发生变化,应该对隔震支座进行更换。若隔震支座周围有跞的空间可以旋转千斤顶,且放置于斤顶位置处在上部和下部结构满足局部承压的要求:

1)安装千斤顶,先拧出上锚固螺栓,再将梁体顶离支座顶面约3mm

2)打开支座下错固螺栓。

3)移出原有的支座本体(不包括预埋钢板)

4)安装对应规格的新支座本体。

5)对准位置,拧紧下锚固螺栓,固定好支座。

6)缓缓落梁,拧入上锚固螺栓,移除千斤顶,抽换完成。

(7)隔震橡胶支座检查及维护

1)安装隔震支座阶段,应对隔震支座的支座表面、隔震支座顶面的水平度、隔震支座中心的平面位置和标高进行观察并记录。

2)隔震支座上部每浇筑一次混凝土后,由专人对隔震支座进行检查。主要是支座外观变形情况,并做好检查录。建筑隔震支座介绍建筑隔震支座生产厂家

3)建筑隔震橡胶支座在使用期间应定期进行检查及维护(建筑一年一次)

4)松动螺栓,检查有无剪断,清洗上油,以免锈死,然后重新坚固。

5)对上下外连接铜板脱濠入,应重新补剧油(:油漆一般用环氧富锌底+环氧云铁漆+聚胺脂面漆。各层漆膜厚度不小于80um,总厚度不小于240um)6)当支座有不可修复的开裂等重大缺陷时应进行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