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GP组态软件的报错

楼主(2019-06-20):
用GP打开原有工程时报 不能读取该数据

指示灯等图元显示不了,其它正常。换台电脑就可以。两天机器都是WIN7,反复重装了还是这个问题。这是少装了什么插件?

网友A:
因为你的另一台电脑可以,那么基本断定是电脑系统或电脑配置的问题了,

网友B:
估计是有一台电脑的配置不够比较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