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分散性端子如何生成端子图?

楼主(2019-06-20):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用分散性端子生成端子图?

        在24V控制电源分电位的时候,我使用了(端子,带鞍型跳线,2个连接点)来分电位。在使用分散性端子完成关联后,虽然看图很方便,但是却发现端子图表是空白的。除了进线时的那个连接点,其他全部连接都显示空白。

        我尝试了很多办法,后来发现,当把主端子定义修改为(端子,常规,带鞍型跳线,2个连接点)后,端子图会在相应的端子下再生成一个同名称的端子,然后可以显示两边的关联了。但是图纸上的关联全部丢失了,这样看图反而变的非常麻烦。

        我想请问下各路大神,对于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显示不出来的可能是连接端子的器件上有连接定义点的地方,符号数据/功能数据菜单下的表达类型---选择单线了,改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不出来的可能是连接端子的器件上有连接定义点的地方,...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刚才去检查了一下图纸,包括端子本身和连接的元件,不过他们的表达类型都是多线哦。

有差异的部分是连接点的数量,不过这个没法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不出来的可能是连接端子的器件上有连接定义点的地方,...

我刚才随便点的时候发现,如果对主端子勾选信号隔离,那么有一部分的端子即可以显示关联又可以显示在端子图上了,我再查查有没有改进的办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显示不出来的可能是连接...

彻底弄明白了,谢谢你的提醒,问题果然在那附近。

首先得勾选信号隔离。

然后,没有使用的端子连接点,直接选空,不能选a或b。这个要求很严格,即每个端子的连接点在该项目里只能使用一次a或b,如果使用两次或以上,端子图就不会再显示。即使没有连接元件,也不能标ab,一定要在用的时候才能标。

按这个方法进行修改后,端子都可以正常显示关联了,端子图也能正常生成。

网友B(2025-03-20):
怎么解决的?我现在页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