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汉这么学PLC

楼主(2019-06-20):
1、门外汉阶段

此阶段建议看一些基础的东西,如什么是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er可编程控制器),基本原理是什么、可以应用在哪些地方之类的,反正就是对它能有个整体的了解。

PLC就相当于人的大脑,各种检测原件(辅入信号)就好比人的眼睛、耳朵、鼻子,执行原件(输出信号就是手脚,PLC通过收集信号,然后通过逻辑运算(大脑思考判断),指挥执行原件动作。

2、初级入门

PLC种类很多,就说西门子吧。首先你需要一台电脑,配置一般就行,市面上主流配置就可以了,CPU(指PLQ就不用了:其次,安装编程软件Step7(简称S刀),版本建议54以上,现在我们做项目都是用5.5版本的。

软件安装完以后,就可以开始入门之旅了。建议装在虚拟机中,与正常使用的系统分开。
一是因为软件启动会有很多服务,影响电脑性能

二是编程软件容易被杀毒及其他软件破坏,导致无法使用,重装软件太过麻烦

①、开始入门当然就是梯形图了

(在此插句,之前看到有人说梯形图落后,企业已经不用了,表示反对!语言无优劣,编程有技巧,本人在冶金行业央企工作,上亿的项目都会用到梯形图,大家不要认为简单就无用)先编写简单的小程序,比如红绿灯、运输带、小车之类的都是只有几行的程序,这时候用到的都是开关量,也就是0和1的逻辑,学会用 PLC SIM做模拟,会了模拟,什么是输入(Q),什么是输出(Q),什么是中间变量(M),就都理解了,前面说的小程序秒懂,此阶段一天时间就差不多了。

下面就是一个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小程序,两行就可以实现,用模拟器转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了,点击模拟器中的小方块就可以模拟输入信号,对应的输出信号也会自动出现小对号。

②、学习数据的处理,包括数据的传输,转换,其中涉及到数据类型等基础知识,如果是工科学生学过C语言应该很容易,数据处理中需要用到很多基础功能块,像加减乘除这些块一看就知道啥功能,比如move那些看不懂的块,按F1看帮助,帮助写的可能很复杂,多看几遍就明白了,看完最好自己做笔记,记成自己容易理解的(各种复杂的块,长篇的英文帮助,这个阶段是最容易让人失去学习兴趣和动力的,一定要坚持住)。数据处理也可以用模拟器模拟,很直观。

③、前面说的都是零件,学的差不多就可以开始功能和功能块。块类似于子程序,使我们的程序结构化,简化程序组织,便于修改、查错、调试,简单举个例子

你有一千个灯泡要控制开关,他们的控制逻辑相同,虽说每个控制程序只需要短短几行,但每个都写这么几行那就是几千行,非累吐血不可。这时候块的用武之地就来了,根据控制逻辑编写一个灯泡的控制程序,只把I/O作为接口做成功能块,然后对于每个灯泡调用这个功能块就好了。也就是说把零件拼成了部件,有需要就直接用部件。如果单体控制程序特别复杂,有多大好处你懂得。

软件中有自带的系统功能和功能块,学习这些块还是要找F1帮忙,自己做好笔记。

3、入门阶段

此阶段就需要学会编辑人机界面了,人机界面可以显示设备运行状态,也可以对设备进行控制。画面种类也很多,就说西门子自家的wncc吧。

我们做工程都是用 wincc70以上的版本了,但自学的话不建议安装7.0及以上版本,原因是对电脑硬件要求高,一般机器跑起来很吃力。推安装 wincc62版本,此版本功能完全能满足你学习需要,五年前的电脑就能跑的起来。软件很好找,英语不好的建议下载中文版。

安装完编辑界面就是这个样子,不是说软件复杂,是杂!

这个是做过的一个小项目,只有一些泵和阀,控制逻辑都很简单。在画面中可以显示压力,流量之类的信息,也可以对设备操作控制。学会做这样的一个画面需要多长时间?一周就够了!没错,就是一周!这画面看起来貌似挺复杂的,其实就是简单的连了程序中的变量,没有控件,没有脚本!

可以利用模拟器和虚拟的CPU建立连接,在你能够在模拟环境中将画面和程序模拟运行起来,就算入门成功了!

入门成功相当于什么水平?大学毕业的水平吧,可以找工作了!什么样的工作?电气维护、比如水站、液压站之类以控制泵阀为主的区域。当然你去了以后是要学习硬件的,逐步迈向中级阶段。

简单说下做项目的基本步骤,做项目—般要有机械设备厂家出控制说明书,就是设备的动作原理。

有的设备会自带执行元件(电动机,阀门等)及检测元件接近开关,仪器仪表等),纯机械设备就需要电气专业的来选型。基本有以下几步:

第一、根据I/O数量及控制的复杂程度选CPU模块,J/O模块(远程站),供电及通讯模块,变频器等。

第二、选电缆,继电器,开关等

第三、选控制机柜,一般都是选标准柜子

第四、绘制接线图,供电图及原理图等

第五、装配控制机柜和编写程序同时进行

第六、控制柜校线、上电、测试程序

第七、机柜进现场接外线,供电

第八、现场调试程序

第九、运行测试

最后告诉大家,学习PLC需要个人悟性,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很多人花了三五年时间也学不会,那是因为没有找到方法,很多人在学习中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自己闲来无事学一下,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有这种思想就是四五年甚至更久都学不会,既然打算学习,那就认真把事情搞好,学习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最好有一个师傅,效果大家都懂。

来源:网络

网友A:
分析的还行

网友B:
师傅哪里有这么好找, 最好就是找设备厂, 跟着做项目,这样上手很快。

不过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个行业好不好找工作,貌似工资都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