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码打印机碳带起皱如何处理?

楼主(2019-06-20):
    在使用条码打印机的时候,难免会出现各种的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条码打印机就无法正常运行,今天远平条码就介绍下处理条码打印机碳带起皱的方法,避免以后遇到类似问题而不知道如何处理。

    条码打印机碳带起皱的原因

    1、条码打印机的打印头不平衡。

    2、打印机里面的标签未装好。

    3、打印机在打印的时候碳带未装好。

    4、条码打印机的滚轴磨损。

    5、条码打印机的碳带控制挡板不平衡。

    6、条码打印机打印过于频繁,温度太高。

    7、条码打印机的碳带供应轴拉力过小。

    8、碳带质量问题,跟原有的条码打印机不匹配。

    处理条码打印机碳带起皱的方法

    1、关闭条码打印机电源,按住面版上“PASUE”键开电源,直到条码打印机自动出纸才能松开手指,此时打印机进入自测模式,将打印测试标签。观察测试页的效果来判断条码打印机压力的情况,如测试页显示左边淡,右边黑,机器压力则为右边大,左边小。

    调整方法如下:

    用英制六角工具中7/64型号,松开条码打印机的打印头组件右侧的两个六角螺丝,顺时针转增加打印头左边的压力,逆时针转增加打印头右边的压力。采用一边调节一边打印的方法,直到将问题解决。

    2、如果条码打印机在打印时,标签没有安装好,没有按指定的路径安装或卡位不紧,打印过程标签容易左右跑位,造成碳带打皱。首先安装新标签时需检查其是否卷紧,因为卷得太松,打印过程标签会容易跑位,安装标签时需注意,按条码打印机的标签安装指示图,在安装标签的时候,标签应尽量靠机器的里边,标签装好后,“标签安装挡片”与“标签挡片”需卡好,防止标签左右跑位。

    3、如果条码打印机在打印,时碳带没有安装好,没有按指定的路径安装,条码打印机在打印过程容易造成碳带打皱。安装碳带时需注意,按条码打印机碳带安装的指示图来安装,安装时须将碳带推到底。

    4、当条码打印机的滚轴磨损较严重时,会出现左右不平衡的现象,即滚轴左右两边高度不一样,打印过程容易造成碳带打皱。一般滚轴磨损是无法修复的,只能更换新。

    5、条码打印机的打印头上面的挡板是用来控制碳带的平衡度,一般新机使用时,由于机器各部分零件没有磨损,压力较平衡,不需调整此挡板,当机器使用一段时间后,零件的磨损以及压力的不平衡引起碳带打皱,此时可调节碳带控制挡板,使碳带平衡完成打印。

    6、条码打印机在正常状态时只需调到合适的温度打印就行,温度太高反而会造成碳带打皱。在条码打印机显示屏显示" PRINTER READY " 时, 按SETUP/EXIT 键, 按显示屏下左面黑色椭圆键“ – ” 减小打印颜色深度,调整直至打印出的效果符合要求,且碳带不打皱,原则上做到使用最低的温度打印最好的效果。

    7、条码打印机在打印的时候,要将碳带供应轴右侧的螺丝用工具拧紧,使碳带供应轴内部的弹簧压缩,拉力将加大。

    8、如是碳带出现质量的问题,可能是碳带生产厂家在分切碳带时,使碳带在制作过程就已折皱,在打印过程就算机器没有问题,也会出现打皱的现象,但此现象用肉眼就能发现,解决方法只能更换与该条码打印机匹配度高的碳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