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软件中光栅图像如何裁剪和设置透明?

楼主(2019-06-20):
  浩辰CAD中的光栅图像,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图像或图片文件,常见的格式有BMP\JPG\PNG\TGA\TIF等。

  光栅图像本身是矩形的,但有时我们只希望显示其中一部分,需要将图像的一部分裁剪掉或变成透明效果,在WORD和POWERPOINT这些软件里都有工具可以设置裁剪和透明,在CAD软件中是否可以设置裁剪和透明呢?

  答案是肯定的,而且CAD作为一款图形软件,显然要比OFFICE软件提供更灵活的功能。CAD提供了光栅图像裁剪的功能,也提供了透明的功能,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设置透明效果。

  首先来说一下图像裁剪,CAD图像裁剪不仅可以用矩形框进行裁剪,还可以创建多边形、椭圆等任意封闭区域进行裁剪,封闭线可以自相交,但裁剪效果就不保证了。矩形、不规则多边形边界可以在裁剪时再定义,但建议事先就画好裁剪边界。

  图像裁剪的命令是imageclip,菜单:修改》裁剪》图像,在新版RIBBON界面的工具栏里还真没找到按钮在哪儿。如果英语还行的话,记住这命令也不难,image(图像),clip(裁剪)。

  执行imageclip命令后,提示选择图像,然后会弹出如下提示:

  输入图像剪裁选项 [开(ON)/关(OFF)/删除(D)/新建边界(N)]<新建边界>

  如果设置了裁剪边界后,可以通过ON和OFF开关裁剪效果或输入D删除设置好的裁剪边界,默认选项为“新建边界”,直接回车会弹出如下提示:

  外部模式 - 边界外的对象将被隐藏。

  指定剪裁边界或选择反向选项:

  [选择多段线(S)/多边形(P)/矩形(R)/反向剪裁(I)]<矩形>:

  从选项中我们可以看到裁剪边界可以选择矩形、多边形和选择多段线,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输入选项,默认选项是矩形。各种不同边界的裁剪效果如下:

  注:图像裁剪只支持多边形边界,圆、椭圆或样条曲线边界是不支持的。如果要用椭圆边界,需要将PELLIPSE变量设置成1,绘制由多段线构成的椭圆。样条曲线则需要用PE命令转换成多段线。

  圆形的话虽然可以用多段线来绘制,比如画多段线的时候输入A,画个半圆,然后输入CL,直接封闭就是一个多段线圆,但选作裁剪边界时好像还是不行。图像裁剪时不支持带弧段的多段线,如果一条多段线由多段弧线组成,裁剪边界将是由端点组成的多边形。而用多段线绘制的圆,转换后是两条重合的线段,无法形成封闭区域,因此无法裁剪。如果非要裁剪成圆形的话,看来只能用多边形来绘制边界了,边数设置得多一点就像圆了。

  如果图像的裁剪边界很复杂,需要跟图像内容的边界贴合得非常好的话,或者你就需要一个非常圆滑的圆形边界的话,就不建议用多段线边界来裁剪了,可以利用图像处理软件对图像进行处理, 然后利用透明功能来处理图像了,比如说将图片保存为带透明区域或通道的PNG\TGA\TIF文件,在CAD理插入图像后,将图像属性设置为透明,如下图所示。

  在这种情况,虽然周围的图像不显示了,但还会显示一个矩形框,如果不想显示边框,需要调整一个变量:imageframe的值为0,这个变量在菜单里可以找到:修改》对象》图像》边框。

  在CAD中用得比较多,而且最重要的图像是扫描的地形图,对于类似地形图的透明有着特殊的处理方式,这些图像通常都非常大,单个图像文件有的就有十几、二 十MB,这些图形不需要做太复杂的处理,只需保存成黑白分明的黑白(灰度模式)图形,插入到CAD中后,就可以自动处理透明效果,而且线条颜色还可以通过 颜色属性进行设置。如下图所示,原图是白底黑线的TIF图形,这是插入到CAD后的效果,左侧是设置透明和颜色后的效果,右侧是原始并不设置透明的效果。

  以上技巧适用于AUTOCAD及浩辰CAD等类似的CAD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