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使用问题

楼主(2019-06-20):
做一个 输出excel的策略按钮,按下之后就弹出  一个注意!的提示全是英文,用百度机翻,是什么微软jet数据库引擎找不到输入表巴拉巴拉一堆,里面还提到了我所使用的组对象的名字,就不能正常输出ex了,这是为啥?

还有一个问题,同样新建8个字符型变量,把8个变量放入输入框赋值,然后启动不是用组对象,而是直接用变量输出数据的ex策略,结果只有后4个有数据,前4个都是0,又是为啥?

求高手帮助,拜谢!

网友A:
上图来分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来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