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梯常见故障

楼主(2019-06-20):
1、门机板有问题...?
门机板采用调压调速的三相控制,并在关门后其中一相通过电阻减压继续保持一个小的力矩防止门被打开,这就是三菱spvf梯运行时始终输出关门信号的原因,不过也因为这样门机板长期工作,对门机板电子器件的要求很高,门位置信号是通过一个光栅盘来采样的。光栅盘的位置很重要,虽然看起来是死的,实际上还是可以微调,总之在开关的过程中,必须看到LED灯亮-灭-亮-灭-亮的过程,否则电梯门看起来正常,实际在终端电机还再运行,久之,门机板就完蛋了。门机板除非完全进水不能再用,否则还是好修理的,看到那几个红色的模块了吗,一般都是这个东西坏了,换了他就ok。

2、一运行就自保...?
一般电梯都有一个故障检查系统,一运行就自保,说明故障只有在运行时才被检查出来,如电梯过电流,编码器无输出,拖动数据不匹配,等等,由于早前的电梯不能记忆故障,所以每次断电后都又发生一运行就自保的故障。对此故障,我们先找到自保原因,在没有维修机的情况下,我们首先看编码器,编码器的输出在电机旋转时是有2.5v的交流电,停止时则电压应小于1VDC,如果编码器没问题,外部接线正常,可能是过电流引起,可能是输出真的过电流,如电机过流,电梯过载,也可能是电流的检测单元(dc-ct)的问题。在E1板上我们可以检测到ct的偏置电压,如果不正常,则需要调整dc-ct的OFS电位器,如何调整在SPVF的安装调试手册上有记载.

3、门关一半又打开...?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之所以列在这里,是因为此种故障发生频率太高,一般门上的安全触板的连接线由于门经常运动会被折断或短路,这种随着门运动安全触板接线时通时断的原因造呈门关了部分又打开。

4、写入操作时楼层指示不闪烁...?
在调试和维修中我们经常要写入楼层高度,实际上写入的是楼层脉冲数,减速点的位置。如果写入时楼层指示不闪烁或者先闪烁后停止闪烁,数据是写不进去的,这一般是由于门区信号和下强迫减速不正常所至,单程下强迫减速信号具有强迫楼层为1的作用,门区是采样楼层高度的关键,有些海外的三菱门区信号有2个,一个推动继电器,一个输入电脑,千万不要看到DZ继电器动作或电脑板上的DZ灯亮就认为门区信号正常。

5、GPS-2如何取消电梯某层的内选?
解决办法:改CC2

6、 一台三菱 sp-vv(A)的电梯,运行正常,偶有平层后开门只能开10-30公分,然后楼层指示闪烁,PLC扫描停止,断电后恢复有时能用几天最近只能用几小时. 最近故障越来越频繁.请问各路高手是那里的问题啊??另:有 时1DV显示故障35是什么意思?编码器有问题吗?
解决办法:显示35,是运行跟不上设定运行速度。
你把编码器外壳拆下来,用柔软的布察一下,最好换一下编码器,但西德的编码器很少。
PLC没有扫描,是内部自保了。

7、 两台GPS-3的故障和你有点类似,我的是两台并联其中有一台出现每隔三层自动挺一次梯,地下室没人招唤也会自己下去,打到独立就不会,外呼楼显隔一会儿就闪有点像迷红灯,最后我们把有故障的这台并联通讯光缆从线槽里抽出来并对换了一下插口故障就没了,我们现在怀疑可能是那条线出了问题

8、一台三菱SPVF电梯,出现了门机不转动(不能开也不能关,但门电机有电通到了,只是动不了),控制柜有关门信号,手动关好门后电梯能走梯,检查进门电机的三根线电压分别为56、28、28,进门机闸刀开关电压为105
解决办法:故障原因是控制柜上有一个插口的一根线接不好(插针问题),是UK插口

9、三菱SPVV-A电梯,最近二三天出现冲顶故障。 故障现象:该电梯共10层,1.75m/s。我在机房观察并登记了7楼及10楼,电梯一直向上显示1楼不变直到冲顶才显示为10楼。
解决办法:此故障是因为编码器 码盘上的灰尘引起的

10、 一台GPS-II的电梯,当电梯上行到每层减速时,电动机都会发出"嗡"的一声,很难听.尤其是到达顶楼的时候更严重.下行则正常.
解决办法:是蜗杆上的一个轴承坏了,用肉眼是看不出的,只有换过一试才知道.此电梯曳引机有四个轴承,是联轴器旁的那个坏了,型号是6311Z.

11、三菱GPS-2 (EF-无法重新启动) 死机故障,电梯随机楼层平层位置死机,无层楼显示,不能内呼,轿内灯光风扇无电,控制屏故障码 (EF-无法重新启动),安全回路,称重装置,并联,机房温度和散热都正常,故障都发生在半夜凌晨电梯使用率少的时间段,故障频率每天1-2次,按急停或检修后复位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有时死机后拉电送电连续死机
解决方法:查为平层感应器坏

12、 三菱HOPE故障求助,一台三菱HOPE电梯轿厢照明不亮,LCM继电器吸合,如果让LCM继电器不吸合,电梯轿厢照明亮,检查线路没问题,一直没查处问题所在
解决方法:门机板的休眠功能有问题了.继电器线不接让它得电就行了嘛.不过就没有休眠功能了.换板吧!那东西经常出这故障。可以询问锋镝电梯助手更多三菱电梯的资料哦。Fengdihuj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