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梯故障的解决方法(三)

楼主(2019-06-20):
电气控制系统的故障及形成原因:

1、自动开关门机构及门联锁电路的故障
因为关好所有厅、轿门是电梯运行的首要条件,门联锁系统一旦出现故障电梯就不能运行。这类故障多是由包括自动门锁在内的各种电气元件触点不良或调整不当造成的。

2、电气元件绝缘引起的故障
电子电气元件绝缘在长期运行后总会由老化、失效、受潮或者其他原因引起绝缘击穿,造成电气系统的断路或短路引起电梯故障。

3、继电器、接触器、开关等元件触点断路或短路引起的故障
由继电器、接触器构成的控制电路中,其故障多发生在继电器的触点上,如果触点通过大电流或被电弧烧蚀,触点被粘连就会造成短路.如果触点被尘埃阻断或触点的簧片失去弹性就会造成断路,触点的断路或短路都会使电梯的控制环节电路失效,使电梯出现故障。

4、电磁干扰引起的故障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成本大大降低的微型计算机广泛应用到电梯的控制部分,甚至采用多微机控制以及串行通讯传输呼梯信号等,驱动部分采用变频变压(VVVF)调速系统已经成为电梯流行的标准设计.近几年来变频门机也成为时尚,取代原来用电阻调速的直流门机。微机的广泛应用对其构成的电梯控制系统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主要是抗干扰的可靠性。电梯运行中遇到的各种干扰,主要外部因素有:温度、湿度、灰尘、振动、冲击、电源电压、电流、频率的波动,逆变器自身产生的高频干扰,操作人员的失误及负载的变化等。在这些干扰的作用下,电梯会产生错误和故障,电梯电磁干扰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1)电源噪声:它主要是从电源和电源进线(包括地线)侵入系统。
特别是当系统与其它经常变动的大负载共用电源时会产生电源噪声干扰。当电源引线较长时,传输过程发生的压降,感应电势也会产生噪声干扰,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电源噪声会造成微机丢失一部分或大部分信息,产生错误或误动作。
(2)从输入线侵入的噪声。当输入线与自身系统或其他系统存在着公
共地线时,就会侵入此噪声,有时既使采用隔离措施,仍然会受到与输入线相耦合的电磁感应的影响,如果输入信号很微小时,极易使系统产生差错和误动作。
(3)静电噪声:它是由摩擦所引起的,摩擦产生的静电,是很微小的但是电压可高达数万伏。
IEEE可靠性物理讨论会提供的材料表明,在毛毯上行走的人带电最高可达39KV,在工作台旁工作的人带电也可达3KV,因此要有高电位的人接触电脑板时,人体上的电荷向系统放电,急剧的放电电流造成噪声,影响系统工作,甚至会造成电子元器件的损坏。针对以上的状况必须采用防干扰措施,防干扰措施自身也应该正确可靠,否则会产生电梯的故障。
(4)电气电子元件损坏或位置调整不当引起的故障:电梯的电气系统,特别是控制电路,结构复杂,一旦发生事故,要迅速排除故障,单凭经验还是不够的,这就要求维修人员必须掌握电气控制电路的工作原理及控制环节的工作过程,明确各个电气电子元器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了解各电气元件的安装位置,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判断故障的发生点,并迅速予以排除。在这个基础上若把别人和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加以总结和应用,对迅速排除故障,减少损失会有益的,因为某些运兴中出现的故障还是有规律的。可以询问锋镝电梯助手更多三菱电梯的资料哦。Fengdihuj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