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疆智能可下载式CANOpen转profinet网关(可解析EDS文件)

楼主(2019-06-20):
开疆智能新上市CANOpen转PROFINET网关

本产品实现 ProfiNet 网络与 CANOpen 网络之间的数据通讯,可连接 CANOpen 网络到 ProfiNet 网络。即将 CANOpen 设备转换为 ProfiNet 设备。

应用广泛:本产品广泛应用于:CANOpen 接口的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电量测量装置、智能现场测量设备、仪表、PLCDCSFCS 等等。

配置简单:用户不必了解 CANOpen  ProfiNet 细节,只需要参考手册,根据要求就能配置网关,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功能。

 KJ-PNG-105M2  ProfiNet 一侧为 ProfiNet 从站,在 CAN 一侧可以作为 CANOpen 主站或者 CANOpen 从站

支持标准的 ProfiNet I/O 协议

ProfiNet 支持的最多 16 个槽位,支持最大的输入字节数为 1440 字节,最大的输出字节为 1440 字节,输入输出字节的长度由 STEP7 设定

CANOpen 参数规格:

      10kBits/s, 20kBits/s, 50kBits/s, 100kBits/s, 125kBits/s, 250kBits/s, 500kBits/s, 800kBits/s, 1Mbits/s 其它波特率可以定制。

最大连接数:125 个从站输入数据最大:1440 字节

输出数据最大:1440 字节

接收 PDO 数量:512

发送 PDO 数量:512

SDO:支持上行/下行,最大 512 字节

 供电:24VDC(±5),最大功率 3.5W

 工作环境温度:-2555℃,湿度≤95%

 外形尺寸:40mm(宽)×110mm(高)×70mm(厚)

       安装方式:35mm 导轨

CAN 传输技术特征:

 网络拓扑:线性总线,两端有有源的总线终端电阻;

传输速率:10kBits/s~1Mbits/s

        介质:屏蔽双绞电缆,也可取消屏蔽,取决于环境条件(EMC

站点数:每分段 32 个站(不带中继),可多到 127 个站(带中继);

 插头连接:针可插拔端子;

CAN 传输设备安装要点:

 本模块 CAN 可在配置软件单独配置;

       总线的最远两端各有一个总线终端电阻,确保网络可靠运行;

可通过软件解析EDS文件,免去繁琐配置。详情请到官网查询。

楼主: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651319853,网址www.kj-smart.com )北京开疆智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CAN CANOpen转PROFINET网关

(2)Modbus转PROFINET网关

(3)Modbus TCP转PROFINET网关

Profibus集线器(6路)、Profibus转Modbus 485

楼主:
欢迎各位到官网查询

网友A(2019-08-08):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