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s2110触摸屏画不能切换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9-06-20):
大家好,我有的款三菱gs2100触摸屏,有一个项目画面切换都没有反应,但是切换的状态可以改变,就是画面切换不过去,重新新建一个工程就可以正常切换画面。请教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是项目哪里设置出错了

网友A:
查看该按钮是否进行赋值:例如你的画面切换设定D1000,你这个按钮给D1000赋值该画面号数据——后果就是执行切换到本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