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问题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9-06-21):
一个台达伺服电机   丝杠连接上面有一个小车带着切断油缸,在没有使能的情况下    用手推小车比较费劲,用手盘丝杠又能盘动,伺服驱动器断电后,在试推动小车也比较轻松,盘丝杠也比较轻松。伺服没有使能应该是和断电的情况是一样的啊,为什么用手推小车感觉比较费劲,有力在作用呢?因为工艺需要,需要手动对刀,因此小车要可以在不使能的情况下,用手可以来回移动小车。目前已经尝试了:1把CN1即输入输出点拆掉,情况一样,用手推动小车比较费劲还    2把伺服电机电源拔掉,效果仍然是一样    3用手摸伺服电机没有感觉震动(使能以后伺服电机有震动可以感觉出来)   感觉就是伺服使能没有完全断掉的样子,给伺服使能则是完全推不动,这个问题是伺服电机出问题了吗?求大神解惑

网友A:
丝杠的往往很难推动,丝杠导程越小越难推动,如果是需要手动对位,可以考虑搞一个电子手轮或者点动运行模式,速度慢一点,应该也可以完成对位,不建议人工去推,这样操作很烦,而且伺服电机此时也相当于一个发电,估计在手推的时候产生电,烧坏别的配件。我曾经就断电时候手推步进,导致驱动器烧坏

网友B:
你说的问题还没留意过,不过很少这么设计的,伺服系统,我们一般工作中不断电的,包括对刀,对刀要么把速度调慢,要么用手轮操作对刀。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C:
搬小板凳等大神解答

楼主:
谢谢,解决 了,这个设置了一下马达停机模式技能

网友C:
回复内容:原来如此学习了

引用 楼主:
谢谢,解决 了,这个设置了一下马达停机模式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