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智能模块设置求教

楼主(2019-06-21):
请教各位大神,在图中的保留模块是如何设置的?

为什么程序中有这个模块的时候,打开的时候会出现图中的报错信息

网友A:
我添加了一些智能模块,没啥问题,估计是你软件版本太低了

重装一个高版本软件

网友A:
我试了我这个软件版本可以操作

网友B:
他这个image.png怎么给他去掉,他还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我这个软件版本可以操作

捕获2.PNG是是QJ71PB92V没有识别造成的,如果我不修改这个智能模块,只修改其他的,上传下载程序对整个设备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我这个软件版本可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