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主从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9-06-21):
两个ACS880作为提升机需要做绝对同步,参数调试好之后,客户在使用中偶尔会出现主机运行,从机不动作,直达发生D10B同步故障之后主机才能停止,切到单动复位之后又可以重新运行,可能原因什么?求大神解惑,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同步不好控制,反馈方式问题。

网友B:
还没用过用变频器走同步,会精准吗,安全性高吗

网友C:
双吊点同步示意图.jpg变频电机同步控制,速度不能太快可以实现,用位置环比较。

网友D:
只用过伺服做同步,变频器确实没有使用过

楼主(2020-10-14):
引用 网友B:
还没用过用变频器走同步,会精准吗,安全性高吗



ABB变频器的同步稳定性和精度还是可以的,我们做起重机的,特种设备都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