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本体和控制柜型号不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9-06-21):
你们好!附图里面一个是机器人的型号,一个是控制柜内显示的机器人型号,现在匹配不上,工具tcp做了现实误差太大但是重新测试过每个点都很准,0点位置也不对,现在很着急,请问有没有哪位朋友知道这个能不能处理成一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下这个https://wenku.baidu.com/view/4dd57e5477232f60ddcca1c7.html

网友B:
用workvisual重新配置试一下

网友C(2021-08-12):
在机器配置文件里面把机器人本体的系统名称参数改成一模一样就行了

网友D(2021-09-30):
在投入运行里面有复制机器人数据,找到对应型号的floor文件夹,点击复制,复制完成后重新启动,然后重新配置机器人的“安全配置”

网友E:
积分不够,回复来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