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要做好横流闭式冷却塔的防冻及保养工作

楼主(2019-06-21):
常年工作的横流闭式冷却塔在冬季要及时做好防冻及保养工作,以免出现塔内水结冰现象,影响设备的正常运行及冷却效果,严重的话更有可能导致横流闭式冷却塔寿命减少,甚至直接报废。具体该如何开展有关横流闭式冷却塔的防冻及保养工作呢?

一、常年运行的场合防冻问题

常年运行的密闭式冷却塔,如果配有电控系统,可能会因主系统的负荷变化带来冷却塔台数运行的变化,所以需要考虑防冻的问题。不用的设备可在冬季以前进行排空处理来防冻。

二、部分时间段运行的场合防冻问题

密闭式冷却塔的防冻有两部分:喷淋水系统和内部循环水系统(软化水)。喷淋水系统的防冻问题通常在积水盘内增加电加热器,一般在喷淋水低于5℃时开启,8℃以上停掉。温度探头将信号传递至控制柜,自动控制电加热器的启停。电加热器的功率选择依据循环水量和外界气温确定。内部循环水系统的防冻可以加乙二醇溶液或者增加电加热设备。乙二醇溶液的冰点温度要求选在当地低温度以下。对于较大的冷却系统场合,可以考虑挖水池将喷淋水入其内,能够节约因电加热运行的耗电费用,还可以在水池内投放药品,改善喷淋水的水质。

三、冬季基本不用的场合防冻措施

如果在冬季密闭式冷却塔不需要运行,停机时,须将喷淋水和内部循环水排空。内部循环水建议采用压缩空气强制排空,碳钢管换热器不建议采用排空的方式来防冻。

横流闭式冷却塔

具体的防冻措施

1、加防冻液

设备安装在室外(或在0℃以下的地方),可向水箱和喷淋水槽中加入防冻液,加入量参照防冻液说明书。市场上的防冻液五花八门,品质也良莠不齐,请用户在采购的时候应注意选择品牌产品。防冻液主要含有物为"水乙醇",防冻液的好坏也主要体现在水乙醇的含量,含量高的为优质产品。

2、设旁路水管

旁路水量占冬季运行水量的大部或全部,在冷却塔的进水管上接旁路水管通到集水池,使旁路回水与集水池中原有冷水混合,从而调节了池水温度,使池水温度上升,达到防冻的目的。引入旁路水管要求在机组启动时先开循环水泵,将停用管线的阀门稍开几圈,使少量的循环水在管线中流动,不经填料散热,直接进入集水池,加热管道和集水池中的水。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防止无热负荷和热负荷很小的循环水经过填料后结冰,从而起到了保护停用的冷却塔和对应的管线免受冻害的作用。同样,在机组停运时,先停汽轮机后停循环水泵,也是为了避免发生上述同样的结冰问题。此外,调节阀门开度的大小,直接影响进入运行的冷却塔循环水量,属于变相的热水旁路调节法。

3、蒸汽伴热

由于蒸汽取用方便、冷凝潜热大、温度易于调节,因此,蒸汽伴热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温及防冻化冰措施,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工程建设中。其工作原理是利用伴热媒体散发的热量,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汽水热交换来补充被伴热体的热损失,达到升温、保温或防冻的要求。用于冷却塔防冻的蒸汽伴热,是从蒸汽管路引一支蒸汽管至冷却塔的集水池,在集水池底部做盘管,蒸汽通过管路进入集水池中蒸汽盘管,通过汽水换热,使池水升温,达到防冻的目的。

4、使用电加热处理

当环境温度只有 0℃左右,可以考虑在管路上或循环水箱上加电加热器或其它热源,来提高闭式冷却塔的表面温度,从而达到防冻的目的。

5、在冷却塔的进风口设挡水板

在冷却塔进风口一侧塔壁,有相当一部分水沿塔壁流下,在进风口处结冰。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塔壁内侧设置挡水板,与塔壁成30~45 度角,使沿塔壁流下的水跳入池内,防止进风口一侧塔壁结冰。

6、在冷却塔的进风口悬挂挡风板

冬季运行时,在冷却塔的进风口处悬挂挡风板,防止冷空气侵入塔内,避免了该区域水流受到外界冷空气侵袭,维持了进风口温度,进而消除进风口处的挂冰现象。挡风板的安装和拆卸应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风力风向,以及冷却塔内部结冰情况及时调整,既可安装迎风面半圈,也可仅安装上层部位或者全塔安装。

以上就是关于横流闭式冷却塔在冬季要做好的防冻及保养措施,希望对您有所裨益,欲了解更多关于闭式冷却塔选型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前往无锡佳禾冷却设备官网进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