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真空设备的保养要点以及用油注意事项

楼主(2019-06-21):
做好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能够有效减少设备维修产生的费用,降低运行成本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夏天真空设备的维修保养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做好真空设备前期维护保养好

进入夏季做好对真空设备做一次全面的维修保养,如检查风扇、水泵、压缩机的性能是否可靠,必要时需进行保养维修或者更换。在使用过程中及时检查冷却风扇通风效果是否减弱或存在问题。由于冷却风扇一直在运行状态,大量地空气经过过滤器后送进设备内部,因此长时间运行会有大量灰尘吸附在过滤器上面,会影响通风效果冷却效果,因此我们需要及时清理过滤器,保证冷却效果,避免由于温度过高导致真空设备运行出现故障。

对于高温区域工作的真空设备适当提高真空油品的粘度等级,同时检查冷却系统、燃油系统是否通畅;并更换老化的电线、插头、胶管,检查、紧固燃油管路,防止燃油泄漏;清理发动机机身的油污、尘土,保证发动机“轻装上阵”,散热良好。

二、做好润滑工作

真空设备的润滑是防止设备零部件磨损和失效的重要手段之一。真空泵用什么油呢?

在夏季的高温条件下,首先在真空设备的润滑时间上应该做出调整,与春秋相比缩短0.5~1倍的时间,并保持观察油质情况。由于夏季本身气温比较高,再比春秋冬季高出20多度的环境下长时间工作,油品不断的升温、降温,会更易生成水分造成油水分离,因此夏季选择油品可视情况选择高一个粘度系数或者适用于高温高负载的真空泵油。巩华150号真空泵油具有粘度指数高、闪点高,在泵温升高时能保持稳定的极限压强,150号真空泵油适用于滑阀泵以及各种大规格真空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