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变频器维修掉电重启变频器失败问题

楼主(2019-06-21):
保证电机能够连续运行,变频器应具备掉电重启动功能。变频器在带负荷掉电试验时,发现变频器掉电后不能重新启动,并且报警显示“F10114一11 Main PS Low”(11主电源电压过低)故障,变频器一直保持在“Stop asserted”(确认停机)状态。http://www.cncswx.com
前期AB变频器维修调试得知,AB变频器先送控制电源,后送主电源,就会报出F10114故障且不能自行复位。这是由于变频器内部缺陷造成的。正常操作时,变频器采取先送主电源,后送控制电源的方法予以避免出现故障;但因控制电源采用外部UPS直供,在变频器掉电及其恢复过程中便无法避免F10114故障的报出。在这种变频器维修故障状态下,变频器屏蔽了启动指令。

AB变频器抗低电压穿越能力较差,需要依赖外部智能控制器根据输入电源的电压情况判断和发出启动指令来完成。单独对智能控制器做掉电试验,变频器均能收到重启动信号。经多次变频器维修试验发现,当直流母线电压跌落至75%下时,若变频器输入电源恢复正常,变频器将先进入预充电状态。只有在预充电完成后,变频器才进入Ready状态,接受有效的启动信号,否则会一直保持在停机状态。因此,要实现变频器重启动,最好从内部逻辑控制的角度优化改进,一并解决变频器维修故障及启动信号处理的问题。
AB变频器配置DeviceLogix嵌入式组件,可用于编制变频器的应用程序和实现辅助控制功能。本次变频器维修案例采用Logix控制逻辑实现变频器掉电重启动,相关变频器维修设置参数设置见表2。
变频器维修时使用变频器内部的比较器NEQ逻辑,当变频器报出F10114故障时使DOP2置“0”,而报其他故障时使DOP2置“1”。将DOP2与原故障状态DIP03相“与”,作为新故障状态DOP3输出,确保变频器不因上电而报故障。当输入电源恢复正常后,使用预充电过程信号DIP02和完成后的上升沿信号TONR-1.DN,均关联输出故障复位指令DOP4,可靠消除F10114故障。同时,将原启动指令DIP01和预充电完成信号(DIP02取“非”)相“与”,作为新起动指令DOPl输出。以梯形图的形式编写变频器维修故障及启动信号处理程序,
完成变频器维修改进后,分别设定掉电时间为2S、10S和30S,再次进行试验,变频器均能重新启动并带负荷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