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了解伪随机序列码盘(M码盘)吗?

楼主(2019-06-21):
有大神了解伪随机序列码盘(M码盘)吗?求讲解原理,自己没搞懂~

伪随机序列码盘属于切向排列的码盘,与格雷码码盘径向排列不同,没搞懂切向排列的方式如何解析出位置呢?

网友A(2019-10-07):
知道的大神快来帮帮楼主,第一次听说随即序列码盘

网友B:
不知什么原因,手机登录了不能回复。

要学习伪随机码,先要清楚几个概念

1,编码器是一种预先编码的传感器。增量编码是AB相的预先编码,需要编码器前后转动过了,有了增量“或者减少”才会有完整信息,给后部接收器“解码”得到角度或长度的位置信息。增量编码器如果不动,只有AB两位的0,1编码,没有完整的位置传感信息,需要加上过去计数器记忆的位置値。

绝对值编码器,是位置编码在码盘上已经全部预先都有了,每一个位置是唯一性编码,通过多个传感器一次读取获得完整的位置信息,并有后面的接收器解码,它不需要转动就可以有完整的角度传感信息。这样,它与时间“是否在转动”无关,不需要计数器,不需要记忆,也不怕干扰,因为干扰不能改变码盘的编码。

2,传统的绝对值编码器,有很多个传感器,各自对应很多个码道,每一个传感器按码盘的径向排列,固定地代表了是编码的第几位。

网友B:
3,伪随机码是只有一个码道,多个传感器是沿着码道排列的,那样,每一个传感器在前一个角度位置和后一个角度位置的移位过程中,究竟哪一个传感器代表了是第几位编码?这就无法固定了,移位了。这就让设计者想到了数学伪随机编码和计算机算法的“移位寄存器”,通过前一个位置和后一个位置的多次“移位”算法,达到每一个位置可以是唯一性编码的,这是一种数学阵列通过多次移位的算法。比如说十位编码,可以有十一个传感器,前面角度位置有十个传感器,代表前面一个角度位置,和移动一位后面角度位置十个传感器比较,中间有九个传感器是重叠的,显然,每个传感器具体代表哪一位是不同的。伪随机编码就是一种数学阵列与移位寄存器的结合,通过预先的算法及多次移位,得到了前后两个位置的唯一性编码的解码。

看似随机的没有规律的编码,俗称乱码。但是预先有数学阵列移位算法,通过读取传感器信号,通过计算机移位算法,得到唯一性的有规律的编码,可以解码出当前的角度位置。编码器仍然不需要转动,只是多了一个或者两个传感器,算法上“移动”了,区分出唯一性编码规律。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的编码,是不管编码器动了没动,都要得到N位的当前角度位置的唯一性编码,与记忆无关。也就是原先就机械式存在的唯一性编码,只是一种编码方式与接收设备解码方式的预先约定。所以绝对值编码器不怕干扰不怕停电,因为干扰与停电不会改变码盘上已有的唯一性编码。

伪随机编码,也就是一种预先约定的编码与解码方式。

网友B:
例如,伪随机编码的码道只有一个,十位的编码,有十一个传感器与码道平行的一字排开同时读取信号,编码器不需要动,一次读取十一个传感器,就可以得到前十位的角度,和后十位角度的两个角度位置値,而且这两个角度值解码后必须只差一个最小分辨率的角度值,不至于差很多。其中十一个传感器的中间九个传感器在前后两个位置读取是重叠的。通过移位寄存器及预先的数学算法,移位数学计算几次后,区分出前后两个位置的唯一性编码。

前一个位置是唯一性编码,后一个位置也是唯一性编码,而且两个唯一性编码经过解码后代表只差了一个角度位置变化。

通过多次移位算法比较,算出只有“唯一”的一个答案,是当前的角度位置値,并且符合前后两个角度只差了一个位置。

网友C:
实现起来挺难的,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

网友A(2019-12-21):
引用 网友C:
实现起来挺难的,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

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感觉第一次听说,很好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实现起来挺难的,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 内容的回复!-------------------------是用在什么地方的?感觉第一次听说,很好奇

编码器码道刻线

网友D(2020-05-15):
没看懂,编码器就是多少脉冲/转

网友E(2020-07-20):
第一次听说随即序列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