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DDRVA指令数值会变化的原因

楼主(2019-06-21):
新人求助,如题DDRVA指令我在监控状态下更改脉冲数或者脉冲频率其中一个值的时候,为啥所有指令中的数值都会变化

网友A:
你用的是32位定位指令  数值要32位的  ,用DRVA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32位定位指令  数值要32位的  ,用DRV...

试了一下的确可以,非常感谢哈~

楼主:
貌似找到问题了两个寄存器的取值太靠近,有可能会相互影响,我讲d903 d904改成d910和d950就不会改变了

网友B(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