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1200不能在线

楼主(2019-06-22):
这个该怎么搞啊,都可以连接,但是不能在线

楼主:
我需要把公司给的程序下载进去,第一次碰西门子的一脸懵逼

网友A:
还可以在线监视,上载,读取,你网卡驱动。还有IP地址要保证在同一个网络里

网友B:
你电脑本地IP是在同一个网断吗?还有就是软件固件版本要一致

网友C:
PLC地址和电脑地址需要在同一网段,你可以ping下试试

网友D:
选中一个1200PLC,链接,如果连不上,更换一下网卡,再试一试,你这能搜索到,证明问题不大

网友E:
固件版本号,IP 地址同一网段,PG/PC借口.....

网友F:
网卡是选对了吧,我之前因为没有对搞了好久

网友G(2019-07-28):
请检查调试 用电脑与设备IP网关设置

网友H: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