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时的定位时间

楼主(2019-06-22):
伺服电机选型计算转矩时,每次定位时间是指什么?是指一个周期完成的时间吗?假如电机转三圈耗时1s,停0.5S后,重复动作。则每次定位时间取1S,对吗?每次运动距离则是电机转三圈,皮带所走的距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位老板知道这家伺服

这家完全没听说过,不过兄弟是昨天那个要找750W价格1000以下的那位大兄弟吗?我怀疑这个和雷塞家的加编码器的步进差不多的吧,雷塞也叫混合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