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水线多台CP1通信以及编程

楼主(2019-06-22):
要做一个流水线,大致如上图,一个6个工位,6个PLC,还有一个工控机做追溯系统,也就是记录工件在每个加工工位时的各个参数信息。要求①工控机与6个PLC通信读取参数数据。②6个PLC之间也做上通信,③而且6个工位可以单独把除了第一工位外拿出来而不影响系统使用。PLC用欧姆龙CP1系列:

上料工位PLC:未选

热熔1PLC:CP1E-N40S1DR-A

热熔2PLC:CP1E-N40S1DR-A

锁螺丝PLC:CP1H-X40DT-D+CP1W-CIF11

激光焊PLC:CP1H-X40DT-D+CP1W-CIF11

电测PLC:CP1E-N60S1DR-A

(一)请问这个系统怎么做通信呢?最开始我想的是几个PLC之间做PC LINK,然后主站再与上位机通信,这样所有设备之间就都可以通信了,但是后来发现,如果把中间某个工位拿走的话,那么剩下的5个PLC的PL LINK可能地址就变了,PC LINK用的CIO数据区也变了,这样的话就影响到剩余工位的正常工作了。

(二)在第一个上料工位中还有视觉检测功能,如果当前工件检测不合格的话,在后续工位就不加工直接通过,走到剔除位置后直接推出设备。这样的程序要怎么写呢,因为是连续上料的,不是那种等这个工件所有都加工完才放下一个的,下边是传送带,在每个工位前边和加工位置都有阻挡器,在每个工位前都有工件堆积,比如第N个工件检测不合格,但是当前热熔1区的加工工件为N-5,锁螺丝当前加工工件为N-8,激光焊当前加工工件为N-13。后续工位怎么可以知道当前的工件是合格的还是不合格的呢,因为CP1E系列的PLC没有堆栈指令,所以要用其他方法了,麻烦说的详细一些,这个一点头绪都没有。

主要问题就是以上的两个,请大神们帮帮忙,多谢!!

网友A:
视觉检测通过通讯,常用的通讯方式就可以

网友B:
如果是要做上位机,可以考虑走OPC通讯,将所有下位机的数据集中采集到OPC,然后上位机进行数据管理,如果数据不能集中管理,确实会出现所说的那样,其中一个站出现问题,别的站也会受其影响。

网友C:
在主站PLC增加一个8口交换机,再每个plc配一个网络RJ45接口模块,所有PLC网线插到这个交换机上!在主站编写程序读取D区地址,还可以检查此站是否在线等等....

网友D:
我们有专业的自动化团队,十年以上专业工作经验。可以按您的需求进行自动化设计,控制系统规划、制图、编制PLC程序、编制触摸屏程序.   about_lz@163.com

网友E:
这个不算难,如果不想PLC之间做通信,可以把每个PLC数据都采集到OPC,通过上位机集中管理分配

网友F(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嘛 可否分享下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H:
每个工位需要一个MES服务网关模块,主要任务是:

读条码->查PC数据库->写数据到PLC->写数据到数据库;

我们有相关产品,加532011903详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