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欧姆龙CP1与虹润MODBUS通信参数

楼主(2019-06-22):
PLC用欧姆龙CP1E-N40S1DR-A,使用自带的RS-232接口,与虹润仪表MODBUS通信,读取仪表四路的温度测量值。

麻烦大神们帮我看一下,D1200-D1249的参数都要怎么写呢,还有通信读取的四路温度值返回时是放在哪里呢,如果是返回到D里面的话,我要做一些对比的话,是不是还要用move指令将数据传送出来,在其他寄存器里操作呢。由于仪表厂家不会用欧姆龙,我也是第一次用欧姆龙和MODBUS通信,实在是看不好,请大神们帮忙,谢谢

网友A:
 这里有案例 可以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201508/633978_1.shtml

网友B:
MODBUS协议都是标准的指令,你首先将仪表参数设置OK,然后用调试助手去读取一下数值,看看仪表反馈回来的数据,有时候仪表反馈回来的数据是高地址低字节的模式,这时候需要进行高低字节交换之后再进行数据转换,总之,先要读取到数据,监控到数据状态。指令看看手册研究一下,不会太难,无非就是配置一下对应参数。

网友C(2019-07-31):
谢诸位大佬积极答疑,同时也希望求助者能够在得到满意答案后积极结贴发放自己设置的积分奖励,如果没有得到满意答案,自己努力下获取解决方案,也不妨分享到您的求助帖下面。资源分享一起进步哦。